急!!!ADS AXD配置

楼主:
各位大侠,我按教程配置好后,当按F8单步执行的时候,就直接连续执行了。按停止的时候就弹出反汇编窗口,不是在源码窗口里的。下面是我按F8的图

网友:
前面我用的是H-JTAG下载的,现在我用回环接口Remote_A.dll仿真时,按F8不起作用。按F10时,直接弹出反汇编窗口,不是在源码窗口里的。这是为什么呀???大侠指示!!!

网友:
晕,我用ARMulate.dll软件仿真是,F8和F10都是好的,这是为什么呀,我没有硬件仿真器。

网友:
问题没说清楚吧,按F8就是单步执行的,如果不正确,肯定是程序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不过按经验来看,应该是你的程序跑飞了,可能是中断不对或者地址跳转不对.

网友:
你是在ram里运行的吗    如果在ram里运行 你ram的地址设置的正确吗

网友:
反汇编的代码内容是什么?传图不要用QQ空间的,我们看不到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ads 不太好用,

换keil 和  iar吧

扔掉h-jtag,换jlink V8

网友:
上面是按了F8后的,Stepping image是跑的

下面是停止后的,就会直接跳到汇编窗口

网友:
晕,图片老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