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inux驱动中的几个数据结构!

楼主:
请问linux驱动中的几个数据结构如下:
struct platform_device {
const char * name;
u32 id;
struct device dev;
u32 num_resources;
struct resource * resource;
};

struct miscdevice   {
int minor;
const char *name;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
struct list_head list;
struct device *parent;
struct device *this_device;
};

struct cdev {
struct kobject kobj;
struct module *owner;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ops;
struct list_head list;
dev_t dev;
unsigned int count;
};其中三个数据结构为platform_device   miscdevice   cdev 这三个数据结构是什么关系!
书写驱动程序的时候有时候使用miscdevice 结构,但是有时候使用cdev结构,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网友:
platform_device代表虚拟的platform总线设备,platform总线类型在/sys/bus下,同usb,pci等总线是同类的,只不过相对usb,pci,它是虚拟的,所以对platform_device的理解可参考usb_device。而miscdevice代表类设备,在/sys/class下,不易归类的一些简单设备会归到misc类中。对类设备的注册,有此类专门的注册函数,如对misc类,有misc_register。这种方式注册,在你的驱动中不用分配主设备号,因为每个类的主设备号已经预定,而次设备号可以由你的驱动设定,或让系统自动分配。cdev是基础的字符设备,如果用它注册设备,要自己申请主次设备号,如果需要类支持,还要在你的驱动中注册设备类class和设备类文件class_device,用起来比较原始。以上bus,class概念的理解需要了解linux设备驱动模型(ldd3的1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