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发不了短信的问题,大家帮看看。。

楼主:
我用AT指令通过计算机串口给模块发指令,但是一直不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波特率是115200

我发指令如下:
1.发送:at
返回:OK

2.发送:at+ccid
返回:+CCID: "89860060190200147245"
     OK

3.发送:at+csq
返回:+CSQ: 31,0
      OK

4.发送:at+cmgf=1
返回:OK

5.发送:at+cmgs=13825211111或者发送:at+cmgs=“13825211111”
返回:>

然后我在>后面输入短信内容(如:hello),然后按CTRL+Z
就再也没有响应了,就一直停在这不动了。。。

我用了很多种串口工具,都是停在这地方不动了。。

我的模块是WAVECOM的Q2303A

模块确定是没有坏的,我用别人集成的测试工具发短信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就是我自己用AT指令通过串口发送就一直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帮看下吧。。。

网友:
会不会是串口工具的问题。试一下发送内容后面加0x1A。

网友:
同意楼上,使用CTRL+Z的ASCII码0x1a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弄过这个东西了!
楼主,你把我下面的指令全部设置一遍,然后在发送看看是不是可以!
还有要注意,你使用的电源,注意最大电流,最好要大一点!

"AT+WFM=1,11",
"AT+WFM=1,12",
"AT+WMBS=1,0",
"AT+WMBS=2,0",
"AT+CFUN=0",
"AT+CFUN=1",
"ATE0",
"AT+CMGF=1",
"AT+CNMI=2,1,0,0,0",
"ATS0=0",
"AT&W",
"AT+CMGD=1,4"

网友:
大多数串口软件不支持“Ctrl+Z”,建议用超级终端

网友:
打AT能返回OK 说明 串口通信是正常的,我也建议 你换个 串口调试工具 试试。

网友:
最近我也在弄个GSM  也碰到你的问题  刚解决掉 照楼上所说的  使用ctrl z的Ascll码0X1A
就是最后发1A,串口调试助手中选择十六进制发送

网友:
大多数串口软件不支持“Ctrl+Z”,建议用超级终端
你的AT命令步骤是正确的,建议用超级终端试试!

网友:
发短信结束符是 0x1a
一般的串口软件不支持,直接发的,要么你用他的 16 进制发送这个
或者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来做

网友:
用windows自己带的超级终端吧

网友:
Ctrl+Z是超级终端设置的快捷键,不是标准,不要拿来用在其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