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ct和RECT的问题

楼主:
我把CRect对象赋给RECT对象,会有什么问题吗?
例如,一个函数的参数是RECT类型的,但是把CRect对象作为参数传进去,
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就不是一个东西,不要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不是一个东西,不要乱用


会不会造成内存泄漏啊,因为CRect包括了Rect所有成员。而CRect有些是RECT没有的;

网友:
泄露倒是不会的

网友B:
那CRect转化为RECT后,CRect中其它的RECT中没有的数据去那里了?系统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这两个可以互相转换,转换过程实际上是由CRect类的成员函数完成的:
CRect::operator = 把RECT转成CRect
CRect::operator LPRECT 把CRect转成RECT*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CRect转化为RECT后,CRect中其它的RECT中没有的数据去那里了?系统是怎么处理的?

丢弃呗,还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