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touch panel 驱动问题 nbcool 帮忙进来看下 里面有关于你在另贴中回答的内容

楼主:
下面是 另一个问题贴中 nbcool 回答的内容
=================================================================
帖子连接: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624/16/bd8b76f0-a15b-4717-8d85-67530608f8dc.html

DLL HOOK技术你到处都能找到,游戏外挂,病毒很多都是这个原理,详细技术要去下载,一句话也说不完

基本原理就是假设你实现一个mytouch.dll.原有驱动是touch.dll,实现所有导出函数和

1. LoadLibrary(touch.dll)
2. get touch.dll all function by GetProcAddress
3. jump and jump

如果你是X86

JMP DdsiTouchPanelGetPoint

是ARM 可以

BL DdsiTouchPanelGetPoint

或用其他跳转。

如果需要获取详细参数就做个实现体,然后直接调 DdsiTouchPanelGetPoint,就可以把它的参数从中间截取了。

--------------------------------------------------

看了你的回复 对 3. jump and jump  不太明白。 还有 BL DdsiTouchPanelGetPoint  该如何用这个函数啊,不太清楚这个是干嘛的。
希望你能提供相关的文章给看看。
现在我也需要实现屏幕手写的功能,打算自己写一个mytouch.dll 替换原来的touch.dll 并改写里面的2个函数。
1,得到原来touch.dll的导出函数。
2,在自己的mytouch.dll中实现 原来touch.dll 的函数。
3,让系统调用我自己的mytouch.dll
我的mytouch.dll再调用系统的touch.dll。
问题是:
我如何得到系统touch.dll 的所有导出函数的函数名 以及参数

网友:
在PB菜单里打开Build OS-->Open Release Directory的CMD窗口里用Dumpbin /exports touch.dll
这样可以查看Touch.dll导出的所有函数名称,参数好象没有办法查,只能看其头文件
我看了一下Touch.dll导出的函数如下:
          1    0 00002074 TouchPanelCalibrateAPoint
          2    1 00003720 TouchPanelDisable
          3    2 000034F4 TouchPanelEnable
          4    3 000033EC TouchPanelGetDeviceCaps
          5    4 000034E4 TouchPanelPowerHandler
          6    5 000039EC TouchPanelReadCalibrationAbort
          7    6 00003844 TouchPanelReadCalibrationPoint
          8    7 00002254 TouchPanelSetCalibration
          9    8 00003458 TouchPanelSetMode
这些函数都可以在PB帮助文档里查到,这样参数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了

网友:
CE下的驱动,有一定的标准,所以LZ查查PB的帮助应该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
谢谢楼上2位
这位9191program  是eeworld 请的专家么?
这个板块的每个技术贴都有你的身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2位
这位9191program  是eeworld 请的专家么?
这个板块的每个技术贴都有你的身影啊

哈哈,我也觉得是,但是事实却不是,伟大吧........这里好多伟大的人。

这个触摸屏驱动挺复杂的。学习了。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想不出别的方法来,只能帮顶一下了

网友:
去看一下PC下的DLL怎么破解吧,有这方面的文章

网友:
楼主做过HOOK吗?如果没做过也就对系统也不熟的话这种方法对你来说难度太大了。而且WINCE的DLL HOOK和XP这些桌面系统不一样,CE没有COW机制(COPY ON WRITE),你的HOOK是在系统范围起作用的,处理的不好很容易使系统崩溃,不像XP死的只是一个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