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在已连接到GPRS网络下,怎么判断收到来电和短信?

楼主:
WinCE在已连接到GPRS网络下,

这个时候有新来电和新短信,怎么能判断呢? 有新来电时能听见Wince"叮"的响了一声,但不知道是哪个程序响

如果自己控制走串口通过AT指令的话,实现GPRS拨号又很麻烦,希望有更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
补充一下,是 Wince5.0 ,不是WM

网友:
这个有MUX协议,就是一路在gprs状态一路在gsm状态。当你拨号上网时还可以接收到串口的at指令,如果有电话串口中会有一条指令的具体的忘记了可能还看你是哪家模块了?

网友A:
回楼上的,模块为 sim300,

可是当我用ras拨号上GPRS后,我再去打开串口,会被提示串口已被占用的错误啊,我如何去接收到AT指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的,模块为 sim300,

可是当我用ras拨号上GPRS后,我再去打开串口,会被提示串口已被占用的错误啊,我如何去接收到AT指令呢?

是呀!所以就要用MUX协议在虚拟一个串口通道给SIm300,这个模块我用过,是可以用mux的??

网友:
这个具体的操作步骤是什么,能否麻烦详细说明一下, 我之前没接触过mux操作的方式

如能解惑,定当重分献上!

网友:
去google一下吧,MUX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清楚的

网友:
真如91program大侠所说,这个不是重分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
wince本身没有什么通知或者响应吗? 起码在GPRS连接的情况下,收到来电,也会"叮"一声响,

我现在就想知道是什么程序在响,然后把这个消息给捕获下来,会不会是:RAS_EVENT?

网友:
这个据我了解好像没有!别指望wince给你做很多东西?我当时弄ras时被wince搞死了!你还是看看mux吧,这是正道 呵呵!

网友:
这东西,应该不是特别复杂; 出个AT的接口函数,再应用层调用下就能。

我们用的ZTE的GSM/GPRS模块,具体就用一条AT指令就能获取相关信息:

2.4.1 +CPAS:模块状态查询
描述
该指令用于查询模块的当前工作状态。
格式
AT+CPAS
示例
AT+CPAS
+CPAS:2
OK
查询当前模块的工作状态
参数

0:已准备好,可以接收AT指令。
2:不能识别的状态(不属于其他选项时,默认选项)。
3:电话呼入(响铃)。
4:处于呼叫状态。

当返回为3,就代表电话打入,此时你可以控制是否接听。

网友:
汗,楼上的

问题是,如果wince主机连上GPRS后,端口就被占用了,我就无法收发AT指令了啊

网友:
邦顶一下。TAG

网友:
解决方法是: 来电时会引起硬件发生中断,通过驱动层将中断产生一个事件传递出来,在外面进行捕捉

网友:
我再试试软件的方法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