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keil arm 编译器关于sprintf函数float显示的bug问题,紧 ...

楼主(2010-03-25):
keil arm 编译器关于sprintf函数float显示的bug问题,紧急求救
我接手了一个医疗项目,目前在float点数的数值输入处理上卡住了,芯片用的是STM32 103RBT6。
在工程的选项中设置优化级别O3.结果程序不能正常的显示浮点数值。然后在KEIL ARM V3 版本的帮助文档中,看到#pragma Ospace// #pragma onum// #pragma Ostime 这样的几个语句。
然后在函数开头使用了 #pragma o0 不优化即可以编译通过显示正常。
float dis_temp=0;
char MenuStr[15];
#pragma o0
void Running_Speed_mode_refresh_display(unsigned char refresh_item)
{
dis_temp= ((float)Mode_para_struct.Sum)/100;
sprintf(MenuStr,"%4.3f",dis_temp);
LCD_Display_Str32(2,2,MenuStr,DISPLAY_NORMAL,&DEF_FG_COLOR,&DEF_BG_COLOR1);
}
调试暂时通过,但是后面我加入了数值按键的处理程序后,这个函数又变得有问题了。整个程序不规律的突然死掉,有时候是刚刚显示就死。所以我不知道KEIL 的编译器在float类型的显示处理上是不是有严重的bug??
请问优化级别的这几个命令是在函数的开头设置还是在函数里边,它们有效的作用范围是整个C文件还是函数?
什么时候用#pragma Ospace?#pragma Ostime?
可不可以单独对某些语句设置优化级别?或者有没有相应的指定优化级别作用的范围的命令?
如果能单独对某些语句即指定的区域进行优化会比较方便,例如我们的程序只是在O3优化级别下浮点数显示 会异常,但是其他部分都希望能用O3进行优化。
帮助文档里边的描述并不清除,而且网上资料很少关于这方面的说明。请大家帮我解答,谢谢
优化
工程
编译器
程序

网友A:
建议在不同优化等级及设置下查看C语言生成的Disassemble的代码,对快速找这样的问题会有帮助。

网友B:
周一开工了,顶一个。。

网友C:
少用sprintf之类的语句,占用内存太大了,不太可控。

网友D:
但是float不用printf用什么呢?

网友E:
你换iar 编译看看, 比较一下,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自己写一个显示函数,看看,
比较一下,是在计算的时候出问题,还是显示的时候出问题,
个人觉得,还是你的 数值按键的处理程序 有问题,
你要自己优化算法,不要靠编译器,编译器一般都是傻子,
stm32 虽然可以跑到72M ,但是它毕竟不是DSP,
在计算能力上,应该也不是很强,在加上你的算法根本就没有优化,肯定出现这种情况;
建议先换一个编译器 iar 看看,如果还这样,仿真跟进,看看,
估计还是你的算法不够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