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CC1110/CC2510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有什么异同

楼主:
CC1110/CC2510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有什么异同

网友:
看说明书啊

网友:
CC2500替代芯片UM2455
和CC2500相比,双向2.4GHz无线收发芯片UM2455,成本优势明显,开发简单,提供源代码。对射频经验相对少的用户,提供两种COB射频模块(不带MCU),分PCB天线和无天线,免去射频开发。传输距离100米和500米两种。最高速率625Kbps 。UM2455采用直接序列扩频(DSSS)抗干扰性强,详情咨询麓源电子科技(CC2500 性能 参数  优势 应用  深圳 北京 上海)。

具体参数(www.lustech.com.cn)如下
参数             CC2500性能           UM2455性能
工作电压         1.8V ~ 3.6V             2.4 ~ 3.6V
封装             20QFN                 32QFN
可靠性           None                   CSMA/CA, Auto-ACK
安全行           None                   AES 128-bit
网络             Star                     Star
速率             500Kbps                 625KBPS
天线接口          Normal                 Better
睡眠唤醒          Yes                     Yes
发射功率           1dBm                  0dBm
接收灵敏度      -101dBm@10Kbps        -95dBm@250Kbps
寄存器字节       64 Byte                  128 BYTE
信号指示RSSI       Yes                    Yes
待网电流           1uA                    2uA
接收电流           19mA                   20mA
发射电流            21mA                   23mA
调制方式            MSK                OQPSK/DSSS

公司网站联系方式www.lustech.com.cn
上海  15801700368    MSN:arisendeng@hotmail.com
深圳  15019461974    MSN:zuojuncai@live.cn
北京  010-5165-0173   MSN:kungut@msn.com

网友:
这个好象频道不一样吧?
CC1110和CC2510的功能结构都非常相似,最大区别在于2个芯片工作的ISM频段不同、因此使用的无线射频内核(RF射频收发器)不同。

网友:
CC2530是2.4g    cc1110是 低于1G,如果想传输距离超过30米就不要用CC2530。这频段干扰大,信号衰减快,穿墙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