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5 如何定制中文输入法

楼主:
哪位在PB5中定制过中文输入法,

我是这样做的:
加入MSPY3.0 for Windows CE DataBase (1.7M)
加入Double Spelling SoftKey-small

软输入面板是可通过
SipShowIM调出使用,修改文件名可以,

但软输入面板显示的同时,也显示了一个小中文面板,在程序中调用时,这个小面板在程序后,我是不能选择汉字的,
另外我的程序也不想要这个小面,就象mobile中哪样,输入拼音后,在输入拼音的位置就出现个选择列表,
应该如何定制呢,

谢谢各高人了,输入法的问题已经严重阻挡着我的工作进度啊.......

网友:
如果已经可以输入汉字,则说明输入法集成的过程已经完成。

对于LZ的要求,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换输入法,当然需要RMB。想修改PB自带的MS输入法,难!

网友:
按照91的去做吧,我做一点小补充
Windows ce中,微软只提供了英文的手写识别输入模块,中文的你只有向第三方买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使用软键盘是个不错的方法,可以使用微软平阴和双拼输入法,虽然效率低点,但是效果也不错。
主要添加这几个节点:
software-based input panel driver
sip for small screen
mspy2 for windows ce
1.3MB-Compact Database
worldpad
至于你说向WM那样后面出现列表,我没有整过,不清楚,帮你顶好了!

网友:
我就是想在程序中调软键盘,输入中文,字母,数字...,
双拼的调出来了,同时有个象五笔哪个小面板也出了,在程序中汉字选择列表就无法选择,在程序窗口后,也不想用他,

拼音的没调出来,
正在按各位的指点进行,

非常感谢, 我用的是CE5

网友:
另外,我想请教下,
Input Method Manager
SoftWare-based input panel Driver

两项前面有个红色的感叹号,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是说这个嘛?他表示此Feature带有附加属性,可通过在该特性上右击,选择Notification..来看相应的提示!

网友:
我看了下Notification,并没有明确的说出什么提示

我这个红色的感叹号,是不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想请教下,
Input Method Manager
SoftWare-based input panel Driver

两项前面有个红色的感叹号,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要注意的吧,属于提醒字样

网友:
问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