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VC6和eVC4的SDK编程框架对比

楼主:
在VC6的 IDE 中利用 Visual Assistant 的 Win32 Standard application 模板,写一个类名,例如“myclass”,就可以编译通过并正常运行了:

#include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 (HWND hwnd,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PSTR szCmdLine, int iCmdShow)
{
    static TCHAR szAppName[] = TEXT ("myclass");
    HWND         hwnd;
    MSG          msg;
    WNDCLASSEX   wndclassex = {0};
    wndclassex.cbSize        = sizeof(WNDCLASSEX);
    wndclassex.style         = CS_HREDRAW | CS_VREDRAW;
    wndclassex.lpfnWndProc   = WndProc;
    wndclassex.cbClsExtra    = 0;
    wndclassex.cbWndExtra    = 0;
    wndclassex.hInstance     = hInstance;
    wndclassex.hIcon         = LoadIcon (NULL, IDI_APPLICATION);
    wndclassex.hCursor       = LoadCursor (NULL, IDC_ARROW);
    wndclassex.hbrBackground = (HBRUSH) GetStockObject (WHITE_BRUSH);
    wndclassex.lpszMenuName  = NULL;
    wndclassex.lpszClassName = szAppName;
    wndclassex.hIconSm       = wndclassex.hIcon;

    if (!RegisterClassEx (&wndclassex))
    {
        MessageBox (NULL, TEXT ("RegisterClassEx failed!"), szAppName, MB_ICONERROR);
        return 0;
    }
    hwnd = CreateWindowEx (WS_EX_OVERLAPPEDWINDOW,
                                  szAppName,
                                  TEXT ("WindowTitle"),
                                  WS_OVERLAPPEDWINDOW,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

    ShowWindow (hwnd, iCmdShow);
    UpdateWindow (hwnd);

    while (GetMessage (&msg, NULL, 0, 0))
    {
        TranslateMessage (&msg);
        DispatchMessage (&msg);
    }
    return msg.wParam;
}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 (HWND hwnd,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HDC hdc;
    PAINTSTRUCT ps;
    switch (message)
    {
    case WM_CREATE:
        return (0);

    case WM_PAINT:
        hdc = BeginPaint (hwnd, &ps);
        TextOut (hdc, 0, 0, "A Window!", 27);
        EndPaint (hwnd, &ps);
        return (0);

    case WM_DESTROY:
        PostQuitMessage (0);
        return (0);
    }
    return DefWindowProc (hwnd, message, wParam, lParam);
}

可是到了eVC4,这个框架就会出现许多编译错误,修改如下才能编译通过:

#include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 (HWND hwnd,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WSTR lpCmdLine,
                    int iCmdShow)
{
    static TCHAR szAppName[] = TEXT ("myclass");
    HWND         hwnd;
    MSG          msg;
    WNDCLASS   wndclassex = {0};
//    wndclassex.cbSize        = sizeof(WNDCLASSEX);
    wndclassex.style         = CS_HREDRAW | CS_VREDRAW;
    wndclassex.lpfnWndProc   = WndProc;
    wndclassex.cbClsExtra    = 0;
    wndclassex.cbWndExtra    = 0;
    wndclassex.hInstance     = hInstance;
    wndclassex.hIcon         = NULL;// LoadIcon (NULL, IDI_APPLICATION);
    wndclassex.hCursor       = LoadCursor (NULL, IDC_ARROW);
    wndclassex.hbrBackground = (HBRUSH) GetStockObject (WHITE_BRUSH);
    wndclassex.lpszMenuName  = NULL;
    wndclassex.lpszClassName = szAppName;
//    wndclassex.hIconSm       = wndclassex.hIcon;

    if (!RegisterClass(&wndclassex))
    {
        MessageBox (NULL, TEXT ("RegisterClassEx failed!"), szAppName, MB_ICONERROR);
        return 0;
    }
    hwnd = CreateWindow(
                                  szAppName,
                                  TEXT ("WindowTitle"),
                                  WS_VISIBLE,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

    ShowWindow (hwnd, iCmdShow);
    UpdateWindow (hwnd);

    while (GetMessage (&msg, NULL, 0, 0))
    {
        TranslateMessage (&msg);
        DispatchMessage (&msg);
    }
    return msg.wParam;
}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 (HWND hwnd,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HDC hdc;
    PAINTSTRUCT ps;
    switch (message)
    {
    case WM_CREATE:
        return (0);

    case WM_PAINT:
        hdc = BeginPaint (hwnd, &ps);
//        TextOut (hdc, 0, 0, "A Window!", 27);
        RECT rect;
        GetClientRect (hwnd, &rect);
        DrawText (hdc, TEXT ("Hello Windows CE!"), -1, &rect,
            DT_CENTER | DT_VCENTER | DT_SINGLELINE);
        EndPaint (hwnd, &ps);
        return (0);

    case WM_DESTROY:
        PostQuitMessage (0);
        return (0);
    }
    return DefWindowProc (hwnd, message, wParam, lParam);
}

其实主要是这两点不同,1. eVC下的字符只能用双字节的;2. eVC不支持Ex后缀系列API。

网友:
当然,上面的eVC的程序没有创建关闭按钮,不像VC那样默认就有,所以还不是一个完美的模板。下面这个程序不仅创建了关闭按钮,而且还比较巧妙的封装了消息,事实上我猜想MFC就是这样封装SDK的:

//======================================================================
// HelloCE - A simple application for Windows CE
//
// Written for the book Programming Windows CE
// Copyright (C) 2001 Douglas Boling
//
//======================================================================

#include
// For all that Windows stuff
#include
// Command bar includes
#include "helloce.h"

// Program-specific stuff
//----------------------------------------------------------------------
// Global data
//
const TCHAR szAppName[] = TEXT("HelloCE");
HINSTANCE hInst;                     // Program instance handle

// Message dispatch table for MainWindowProc
const struct decodeUINT MainMessages[] =
{
        WM_CREATE, DoCreateMain,
        WM_PAINT, DoPaintMain,
        WM_HIBERNATE, DoHibernateMain,
        WM_ACTIVATE, DoActivateMain,
        WM_DESTROY, DoDestroyMain,
};

//======================================================================
// Program entry point
//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W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MSG msg;
        int rc = 0;
        HWND hwndMain;
        // Initialize application.
        rc = InitApp (hInstance);
        if (rc) return rc;

        // Initialize this instance.
        hwndMain = InitInstance (hInstance, lpCmdLine, nCmdShow);
        if (hwndMain == 0) return 0x10;
        // Application message loop
        while (GetMessage (&msg, NULL, 0, 0))
        {
                TranslateMessage (&msg);
                DispatchMessage (&msg);
        }
        // Instance cleanup
        return TermInstance (hInstance, msg.wParam);
}

//---------------------------------------------------------------
// InitApp - Application initialization
//
int InitApp (HINSTANCE hInstance)
{
        WNDCLASS wc;

        #if defined(WIN32_PLATFORM_PSPC)
                // If Pocket PC, allow only one instance of the application.
                HWND hWnd = FindWindow (szAppName, NULL);
                if (hWnd)
                {
                        SetForegroundWindow ((HWND)(((DWORD)hWnd) | 0x01));
                        return -1;
                }
        #endif

                // Register application main window class.
                wc.style = 0;                             // Window style
                wc.lpfnWndProc = MainWndProc;             // Callback function
                wc.cbClsExtra = 0;                        // Extra class data
                wc.cbWndExtra = 0;                        // Extra window data
                wc.hInstance = hInstance;                 // Owner handle
                wc.hIcon = NULL;                          // Application icon
                wc.hCursor = LoadCursor (NULL, IDC_ARROW); // Default cursor
                wc.hbrBackground = (HBRUSH) GetStockObject (WHITE_BRUSH);
                wc.lpszMenuName =  NULL;                  // Menu name
                wc.lpszClassName = szAppName;             // Window class name
                if (RegisterClass (&wc) == 0)
                        return 1;
                return 0;
}

//------------------------------------------------------------------
// InitInstance - Instance initialization
//
HWND Init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LPW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HWND hWnd;

        // Save program instance handle in global variable.
        hInst = hInstance;

        // Create main window.
    hWnd = CreateWindow (szAppName,           // Window class
                TEXT("Hello"),       // Window title
                WS_VISIBLE,          // Style flags
                CW_USEDEFAULT,       // x position
                CW_USEDEFAULT,       // y position
                CW_USEDEFAULT,       // Initial width
                CW_USEDEFAULT,       // Initial height
                NULL,                // Parent
                NULL,                // Menu, must be null
                hInstance,           // Application instance
                NULL);               // Pointer to create
                                                         // parameters
        if (!IsWindow (hWnd)) return 0; // Fail if not created.

        // Standard show and update calls
        ShowWindow (hWnd, nCmdShow);
        UpdateWindow (hWnd);
        return hWnd;
}

//----------------------------------------------------------------------
// TermInstance - Program cleanup
//
int Term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int nDefRC)
{
        return nDefRC;
}

//======================================================================
// Message handling procedures for main window
//
//----------------------------------------------------------------------
// MainWndProc - Callback function for application window
//
LRESULT CALLBACK MainWndProc (HWND hWnd,
                                                          UINT w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INT i;
        //
        // Search message list to see if we need to handle this
        // message.  If in list, call procedure.
        //
        for (i = 0; i < dim(MainMessages); i++)
        {
                if (wMsg == MainMessages[i].Code)
                        return (*MainMessages[i].Fxn)(hWnd, wMsg, wParam, lParam);
        }
        return DefWindowProc (hWnd, wMsg, wParam, lParam);
}
//----------------------------------------------------------------------
// DoCreateMain - Process WM_CREATE message for window.
//
LRESULT DoCreateMain (HWND hWnd, UINT w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HWND hwndCB;

        // Create a command bar.
        hwndCB = CommandBar_Create (hInst, hWnd, IDC_CMDBAR);

        // Add exit button to command bar.
        CommandBar_AddAdornments (hwndCB, 0, 0);

    return 0;
}
//----------------------------------------------------------------------
// DoPaintMain - Process WM_PAINT message for window.
//
LRESULT DoPaintMain (HWND hWnd, UINT w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PAINTSTRUCT ps;
        RECT rect;
        HDC hdc;

        // Adjust the size of the client rectangle to take into account
        // the command bar height.
        GetClientRect (hWnd, &rect);
        rect.top += CommandBar_Height (GetDlgItem (hWnd, IDC_CMDBAR));
        hdc = BeginPaint (hWnd, &ps);
        DrawText (hdc, TEXT ("Hello Windows CE!"), -1, &rect,
                          DT_CENTER | DT_VCENTER | DT_SINGLELINE);
        EndPaint (hWnd, &ps);
        return 0;
}

//----------------------------------------------------------------------
// DoHibernateMain - Process WM_HIBERNATE message for window.
//
LRESULT DoHibernateMain (HWND hWnd, UINT w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 If not the active window, nuke the command bar to save memory.
        if (GetActiveWindow() != hWnd)
                CommandBar_Destroy (GetDlgItem (hWnd, IDC_CMDBAR));    return 0;
}

//----------------------------------------------------------------------
// DoActivateMain - Process WM_ACTIVATE message for window.
//
LRESULT DoActivateMain (HWND hWnd, UINT w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HWND hwndCB;
        // If activating and no command bar, create it.
        if ((LOWORD (wParam) != WA_INACTIVE) &&        (GetDlgItem (hWnd, IDC_CMDBAR) == 0))
        {
                // Create a command bar.
                hwndCB = CommandBar_Create (hInst, hWnd, IDC_CMDBAR);
                // Add exit button to command bar.
                CommandBar_AddAdornments (hwndCB, 0, 0);
        }
        return 0;
}

//----------------------------------------------------------------------
// DoDestroyMain - Process WM_DESTROY message for window.
//
LRESULT DoDestroyMain (HWND hWnd, UINT w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PostQuitMessage (0);
        return 0;
}

网友A:
eVC不支持Ex后缀系列API?

这个总结是错误的。如CoInitializeEx,只支持Ex的,CoInitialize是不被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VC不支持Ex后缀系列API?

这个总结是错误的。如CoInitializeEx,只支持Ex的,CoInitialize是不被支持的。

有见地!你举的反例非常正确。想我当年把 VC6 的 SAPI TTS 移植到 eVC 时其中的一个修改就是用 Ex 代替没 Ex 的 CoInitialize。

说是“当年”,其实是一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