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keil中编译时的问题,比较奇怪。

楼主(2009-08-10):
一个在keil中编译时的问题,比较奇怪。
下面是一段测试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ode is[]={0x01,0x01,0x80,0x03};
char j;
bit c;
j = 0;
data unsigned char code *p;
p=is;
while(*p++)
{
c=(bit)*p;
}
while(1);
}
在keil中编译出错,改成下面的程序之后就没有问题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ode is[]={0x01,0x01,0x80,0x03};
char j;
bit c;
data unsigned char code *p;
j = 0;
p=is;
while(*p++)
{
c=(bit)*p;
}
while(1);
}
这个,就把
data unsigned char code *p;
j = 0;
换了一个位置,怎么就对了呢?
void
程序

网友A:
很正常 很多编译器在对变量操作之后 就不允许声明定义变量了 否则编译出错
但是可以在定义变量的时候初始化
比如
int a;
a =10;
后面就不能再定义一个新变量了
如果你这时候
char b;就会编译出错
如果改成
int a=10;
这个时候在写
char b;没有问题
但是有些编译器对这个要求不严格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声明定义变量的
比如iar就可以
vc编写c文件的时候 好像不可以
跟编译器有关

网友B:
很正常。
标准C要求变量的声明在所有的其余操作之前,或者说在{}里的最前。C++是随时随地可声明。
其实可以利用{}来实现随时声明,不过这个变量的生存期也就是{}这么多了。

网友C:
j=0; 是一条执行语句,古老的C规定,变量的定义必须在执行语句前面.
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不受此限制.比如弄成下面的样子就没问题
char j=0; // *******定义的时候初始化是没问题的
bit c;
data unsigned char code *p;

网友D:
楼上都回答了。。。我就来凑个数

网友E:
谢谢各位and 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