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继转发

楼主:
什么叫中继转发和中继深度?

网友:
ABCD

A可以和B说话
由于太远或其它原因,不能和C/D说话,
但是B和C能说话

这样,A可以先告诉B,帮我告诉C:XXXX
然后,B告诉C,XXXX是C告诉你的

这就是中继转发

A到C得经过一级中继,到D就为两级

理论上可以做到无限

但是,由于系统资源和反应时间的限制,通常做不到无限

基本是根据网络中的结点数量还有反应时间,系统资源等因素来考虑转发中继的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CD

A可以和B说话
由于太远或其它原因,不能和C/D说话,
但是B和C能说话

这样,A可以先告诉B,帮我告诉C:XXXX
然后,B告诉C,XXXX是C告诉你的

这就是中继转发

A到C得经过一级中继,到D就为两级

理论上可以做到无限

但是,由于系统资源和反应时间的限制,通常做不到无限

基本是根据网络中的结点数量还有反应时间,系统资源等因素来考虑转发中继的层数

很形象,更重要的是,很有耐心。

这样的话,20分 跟你平分了。

网友:
谢谢,很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