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sdk让应用程序实现debug版本单步调试?

楼主:
     我做ce 5.0的平台,为了让应用程序实现debug版本的单步调试,我专门做了一个sdk,可是应用程序(EVC4)使用这个sdk后,按下F5 RELEASE版本的程序可以正常下载到平台并且运行;但是同样方法操作debug版本时,会弹出如下的错误信息:
     Cannot launch the remote executable.
     Error: Unknown error.
    Win32 error code: 126.
    哪位能指点一二?

网友:
1 你专门做了一个sdk,是你自己硬件平台系统映像建立之后导出的SDK?
2 下载到平台上可以运行,不能够debug,你的EVC与你的CE5.0平台正确建立连接了吗?
  你用EVC4的话,你先test下,看是否正确连接上。然后再去调试程序。
  可以通过USB连接,也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等等,你的貌似EVC没有与CE5.0正确连接上
  只ActiveSync同步上是不可以的
3 你到Program目录下看看,你是否调用了DLL,而这个目录的当前工程下却缺少这个DLL
4 ......

网友A:
这个和SDK的版本(Debug or Release)没有关系的.

可能是你应用工程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SDK的版本(Debug or Release)没有关系的.

可能是你应用工程的设置有问题.

同意

网友:
debug指的是应用程序的debug版本;release 指的是应用程序的relase版本,不是针对sdk的
如果说evc没有和ce5.0平台没有连接上,那为什么release版本的应用程序可以正常下载并且运行呢?

应用程序我是故意写的一个最简单的对话框程序,什么功能都没有,但现象就是上面的情况,还有高招码?

网友B:
release版本的可以单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SDK的版本(Debug or Release)没有关系的.

可能是你应用工程的设置有问题.

同意!
应用程序能不能调试和你的SDK没关系。你的应用程序中的设置有问题。你新New一个例子工程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lease版本的可以单步?

可以的

设计器会自动下载所需要的MFC动态库到windows目录中

网友:
重新编译以便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