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phone中有没有可以直接设置飞行模式的api?

楼主:
如果没有,那么又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看手机模块,如果支持飞行模式,只要发相关的AT命令就行

如果不支持,可以考虑手机模块掉电操作.一般来说,启动/停止飞行模式,是要重启手机的.

网友:
用编程来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手机模块,如果支持飞行模式,只要发相关的AT命令就行

如果不支持,可以考虑手机模块掉电操作.一般来说,启动/停止飞行模式,是要重启手机的.

不是吧,飞行模式只是把电话关掉而已,不需要重启手机。mobile手机的无线管理器里面就可以直接关闭和打开手机。

网友A:
用不用关机,看硬件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用关机,看硬件的设计

如果需要关机的话,那就直接关机得了,还需要飞行模式干嘛呢!呵呵。。。

lz可以看看mobile的无线管理器里面是如何做的,或者直接用AT命令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不用关机,看硬件的设计

如果需要关机的话,那就直接关机得了,还需要飞行模式干嘛呢!呵呵。。。

lz可以看看mobile的无线管理器里面是如何做的,或者直接用AT命令也行。

关机,再开机,才能启用飞行模式

网友:
我想要的是vc编程实现哦~~~

网友:
首个支持飞行模式的手机,看看其具体操作,就分析下,就应该知道你大体的操作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手机模块,如果支持飞行模式,只要发相关的AT命令就行

如果不支持,可以考虑手机模块掉电操作.一般来说,启动/停止飞行模式,是要重启手机的.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关机的话,那就直接关机得了,还需要飞行模式干嘛呢!呵呵。。。

lz可以看看mobile的无线管理器里面是如何做的,或者直接用AT命令也行。
顶贴+学习…

网友:
没有答案,还是结帐给分算拉~~~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