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如何实现7寸屏和TV-OUT同时显示不同的图像

楼主:
要问的问题如题,这两天看了下S3C6410数据手册中对TV-OUT和显示相关的资料,把我的理解也与大家分享下:

    1、TV-OUT输出视频的过程:先由MFC(MULTI-FORMAT VIDEO CODEC)将MPEG-4格式的视频文件转换成一帧一帧的RGB或YCbCR格式的像素数据,并存储在SDRAM中,然后TV-Scale模块从SDRAM读RGB或YCbCr像素数据,经过大小缩放、色差调整后输出至TV Encoder进行数字信号到模拟信号的转换,再出来的信号就是TV-OUT——要完成TV out,这个流程一项都少不了。
    2、在这个过程中,TV-Scaler是个协处理器,从Memery取数到送到TV Encoder都是通过DMA的方式,不需要CPU的参与,CPU只要给它指定好要转换文件的起始地址、结束地址和偏移就可以,当然一开始要进行初始化。
    3、整个TV-OUT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播放器要做的工作——协调好MFC、TV-Scaler、TV-Encoder和控制DA输出;换句话说,在有效控制以上模块的同时,编写一个类试TCPMP的播放器软件,只是这个软件在后台运行罢了。
    4、在以上几个模块中,对MFC的控制接口比较简单,是个标准的流接口。

    以上理解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视频专业名词太多。甚至有理解错误的地方。

    三星的BSP里提供了一个“tvout_test_Switch.exe”,这个文件的作用是将显示切换到TV-OUT输出,但没有源码,我想这个是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了。不知道哪里能找到这个的源码,参考它应该能提供些思路。

     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网友:
具体的应用是:7寸屏用来显示业务软件,TV-OUT输出通过TV设备显示广告。

网友:
好贴,

先学习下楼主的经验。

MARK/

网友A:
这个貌似不能同时的,TE2440——II都是要独立的。

网友:
在6410的datasheet的590页有下面描述:

To display the different image at LCD and TV, there are two paths.

(Post Processor ->) Display controller -> LCD panel, path (1) (in figure).
Data are loaded directly from memory by either Post-Processor or Display Controller.
TV scaler -> TV Encoder, path (2) (in figure).
Data are loaded by TV scaler. It treats data that covert properly size and color-space. Finally, it sends them to TV
encoder.

This path is able to display different images between LCD and TV encoder.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不能同时的,TE2440——II都是要独立的。

网友:
TE2440-II的芯片是外部硬件实现的。6410 是集成的,所以不同的,呵呵。

网友B:
TV scaler -> TV Encoder, path (2) (in figure).
貌似编码,并不是解码输出?

如果需要支持两个输出,需要显示驱动部分支持,

网友:
我没搞过视频,专业名词老出错,嘿嘿……

不过你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

    现在的理解是,应用层调用ExtEscape函数,对应驱动层的DrvEscape函数,很容易实现LCD显示到TV-OUT切换的显示,即只要对应DrvEscape中的DRVESC_OUTPUT_TV条件即可。这也应该是三星给的tvout_test_Switch.exe的源码,为什么这么说呢?仔细观察的话很容易发现tvout_test_Switch.exe的大小只有3K,3K能干什么呢?——只调用了DrvEscape这一个函数。

当然上面的都是猜的……本来想试试的,比较倒霉的是我的板子(UT-S3C6410)即使执行tvout_test_Switch.exe也没有TV-OUT信号输出,经示波器测试后,怀疑NJM2561F1这个片子烧了,更倒霉的是竟然在北京找不到这个片子的现货,东西周一才能到。

现在我的问题是,因为我是要实现LCD屏和TV输出同时显示不同的东西,LCD显示业务软件界面,TV输出广告视频。所以我应该是用TV Scaler的DMA模式。
经过看代码,发现是调用 DrvEscape函数对应DRVESC_TV_DMA_PRIMARY条件即可。但顺着代码看下午,一路都是对TV Scaler、TV Encoder的初始化设置,没有看到显示的内容往哪里放?也就是说TV Scaler通过DMA方式在Memery中什么地方取像素数据的,我应该把我要显示的视频以什么方式?放在什么地方?还请高人指点?rzsheng——下来该怎么办啊?

引用 网友B:
TV scaler -> TV Encoder, path (2) (in figure).
貌似编码,并不是解码输出?

如果需要支持两个输出,需要显示驱动部分支持,

网友:
tvout_test_Switch.exe 使用IDA破解一下,看看调用了什么函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tvout_test_Switch.exe 使用IDA破解一下,看看调用了什么函数即可。

网友D:
哥们,能否详细说下怎么破解?

引用 网友C:
tvout_test_Switch.exe 使用IDA破解一下,看看调用了什么函数即可。

网友:
tvout_test_Switch.exe 好像没有源码哦~呵呵~

网友E:
楼主的KITL搞定没有啊!!!!!

网友:
上次就搞定了串口的,不过没什么用,系统启动就花了7分钟……
USB的没有搞定,一直提示我是USB HOST模式的错误,害的我摸不着头脑。
网口的没入门……

我现在拿到了三星关于设置USB kitl的资料,你需要的话留邮箱给我。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KITL搞定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能否详细说下怎么破解?

引用 网友C:
tvout_test_Switch.exe 使用IDA破解一下,看看调用了什么函数即可。

Google一堆教程。

我看6410 都没有什么TV的驱动啊,相关内存映射表都没有呢。咋整?
;------------------------------------------------------------------------------
;
;  File:  memory_cfg.inc
;
;  This file is used to define g_oalAddressTable. This table is passed to
;  KernelStart to estabilish physical to virtual memory mapping. This table
;  is used also in IOMEM OAL module to map between physical and virtual
;  memory addresses via OALPAtoVA/OALVAtoPA functions.
;
;------------------------------------------------------------------------------

; Export Definition

        EXPORT  g_oalAddressTable[DATA]

;------------------------------------------------------------------------------
;
; TABLE FORMAT
;       cached address, physical address, size
;------------------------------------------------------------------------------

g_oalAddressTable

    ; mDDR 128 MB
        ;DCD     0x80000000, 0x50000000,  64     ; 64 MB DRAM
        [ SMDK6410_X5D
        DCD     0x80000000, 0x60000000,   64     ; 64 MB DRAM
        DCD     0x80000000, 0x50000000,   256     ; 256 MB DRAM
        ]

        DCD     0x90000000, 0x70000000,  4      ; SROM SFR
        ;DCD     0x90100000, 0x70100000,  1      ; OneNAND SFR
        ;DCD     0x90200000, 0x70200000,  1      ; NFCON SFR
        ;DCD     0x90300000, 0x70300000,  1      ; CFCON SFR
        DCD     0x90400000, 0x71000000,  4      ; TZIC0
        ;DCD     0x90500000, 0x71100000,  1      ; TZIC1
        ;DCD     0x90600000, 0x71200000,  1      ; INTC0
        ;DCD     0x90700000, 0x71300000,  1      ; INTC1
        DCD        0x90800000, 0x72000000,  1    ; FIMG-3DSE SFR
        ;DCD     0x90800000, 0x73000000,  2      ; ETB Memory
        ;DCD     0x90900000, 0x73100000,  1      ; ETB Registers
        DCD     0x90A00000, 0x74000000,  2      ; Indirect Host I/F
        ;DCD     0x90B00000, 0x74100000,  1      ; Direct Host I/F(MODEM)
        DCD     0x90C00000, 0x74300000,  2      ; USB Host
        ;DCD     0x90D00000, 0x74400000,  1      ; MDP I/F
        DCD     0x90E00000, 0x75000000,  2      ; DMA0
        ;DCD     0x90F00000, 0x75100000,  1      ; DMA1
        DCD     0x91000000, 0x76100000,  3      ; 2D Graphics
        ;DCD     0x91100000, 0x76200000,  1      ; TV Encoder
        ;DCD     0x91200000, 0x76300000,  1      ; TV Scaler
        DCD     0x91300000, 0x77000000,  3      ; Post Processor
        ;DCD     0x91400000, 0x77100000,  1      ; LCD Controller
        ;DCD     0x91500000, 0x77200000,  1      ; Rotator
        DCD     0x91600000, 0x78000000,  1      ; Camera I/F
        DCD     0x91700000, 0x78800000,  1      ; JPEG
        DCD     0x91800000, 0x7C000000,  5      ; USB OTG LINK
        ;DCD     0x91900000, 0x7C100000,  1      ; USB OTG PHY SFR
        DCD     0x91A00000, 0x7C200000,  1      ; SD-MMC Controller 0
        DCD     0x91B00000, 0x7C300000,  1      ; SD-MMC Controller 1
        ;DCD     0x91C00000, 0x7C400000,  1      ; SD-MMC Controller 2
        DCD     0x91D00000, 0x7D000000,  13      ; D&I(Security Subsystem Config) SFR
        ;DCD     0x91E00000, 0x7D100000,  1      ; AES_RX
        ;DCD     0x91F00000, 0x7D200000,  1      ; DES_RX
        ;DCD     0x92000000, 0x7D300000,  1      ; HASH(SHA/PRNG)_RX
        ;DCD     0x92100000, 0x7D400000,  1      ; RX_FIFO SFR
        ;DCD     0x92200000, 0x7D500000,  1      ; AES_TX
        ;DCD     0x92300000, 0x7D600000,  1      ; DES_TX
        ;DCD     0x92400000, 0x7D700000,  1      ; HASH(SHA/PRNG)_TX
        ;DCD     0x92500000, 0x7D800000,  1      ; TX FIFO SFR
        ;DCD     0x92600000, 0x7D900000,  1      ; RX_FIFO
        ;DCD     0x92700000, 0x7DA00000,  1      ; TX_FIFO
        ;DCD     0x92800000, 0x7DB00000,  1      ; SDMA0
        ;DCD     0x92900000, 0x7DC00000,  1      ; SDMA1
        DCD     0x92A00000, 0x7E000000,  1      ; DMC, MFC, WDT, RTC, HSI TX/RX, Keypad, ADC, SYSCON
        DCD     0x92B00000, 0x7F000000,  1      ; TZPC, AC97, I2S, I2C, UART, PWM, IrDA, GPIO, PCM, SPI

        DCD     0x93000000, 0x00000000,  16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0

        ; nCS1~nCS5, nCS0
        DCD     0x94000000, 0x1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1 = DM9000A
        ;DCD     0x96000000, 0x2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2
        ;DCD     0x98000000, 0x2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3
        ;DCD     0x9A000000, 0x3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4
        ;DCD     0x9C000000, 0x3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5
        ;DCD     0x9E000000, 0x0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0

        DC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      ; end of table

;------------------------------------------------------------------------------

        END

网友C:
最近接触了一下PXA310 ,发现他奶奶的用它做产品比6410 贵多了。太吓人了,

网友:
本身芯片不算。外设的价格,配置压根是要人的腰包。

网友D:
    看源码发现TV Scaler、TV Encoder的驱动代码都嵌入在了S3C6410_display.dll中了,所以用户不用直接对TV Scaler和TV Encoder进行操作,只能通过S3C6410_display.dll进行操作。所以OEMAdresstable中也不需要进行映射的定义。

     我们现在就是再用6410替换原来以PXA270的方案(核心板直接买的),就是因为它太贵了,核心技术还掌握在人家手里,什么事都得求人家,不支持NandFlash、还需要CPLD进行IO扩展,烦的很……

     我的NJM2561F1还没有到,不然我就可以做实验了……
     现在发现TV Scaler的DMA模式默认和LCD共用了一个FramBuffer,亟待验证……

引用 网友C:
最近接触了一下PXA310 ,发现他奶奶的用它做产品比6410 贵多了。太吓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源码发现TV Scaler、TV Encoder的驱动代码都嵌入在了S3C6410_display.dll中了,所以用户不用直接对TV Scaler和TV Encoder进行操作,只能通过S3C6410_display.dll进行操作。所以OEMAdresstable中也不需要进行映射的定义。

我们现在就是再用6410替换原来以PXA270的方案(核心板直接买的),就是因为它太贵了,核心技……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F:
现有的6410的,实现的BSP好像输出都是一样的信号

网友:
   是的,LCD和TV Scaler共用了一个FRAMBUFFER,而且昨天测试的结果很不满意,D1像素的视频,播放25帧/s的速度,LCD播放顺畅,TV-OUT便成了红屏,现在怀疑,TV Encoder的转换速率不够,好好看看资料啊得……
    今天新的NJM2561F1回来了,赶紧换上进行测试。也验证了之前对tvout_test_Switch.exe源码实现的猜想,现在主要的问题有两:
     一、刚提到过的可能是TV Encoder转换速率的问题;
     二、现BSP不支持显示不同的东西,恐怕这得找三星FAE了。

引用 网友F:
现有的6410的,实现的BSP好像输出都是一样的信号

网友:
继续跟踪学习。

网友D:
今天TV OUT输出正常了,是因为TCPMP设置的问题。
在TCPMP播放器的选项里昨天选的是directshow,今天选GDI就可以了。
现在对directshow和GDI的概念只从网上了解了些,但具体到我的平台上。我还不能有个合理的理解。
为什么选GDI就行,而directshow就不行了呢?

网友G:
LZ 这个"7寸屏和TV-OUT同时显示不同的图像"是指前后台播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 这个"7寸屏和TV-OUT同时显示不同的图像"是指前后台播放吗?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7寸屏显示业务软件,同时这个业务软件控制TV-OUT输出广告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TV OUT输出正常了,是因为TCPMP设置的问题。
在TCPMP播放器的选项里昨天选的是directshow,今天选GDI就可以了。
现在对directshow和GDI的概念只从网上了解了些,但具体到我的平台上。我还不能有个合理的理解。
为什么选GDI就行,而directshow就不行了呢?

今天终于明白了这其中的缘故……
因为:
1、To map the frame buffer into a client application space, DirectDraw tries to determine where the start of video memory is. It calls the function HalGetDriverInfo(GUID_GetDriverInfo_VidMemBase, &pVidMemBase) in your video driver to find out if the driver can return information about the location of the beginning of video memory. If this call succeeds, pVidMemBase will be non-NULL. If the call fails, typically because the driver does not implement GUID_GetDriverInfo_VidMemBase, then it will assume that the first byte of the primary buffer is the first byte of video memory. Therefore, it determines where the first byte of the primary buffer is located. To do this, it calls HalCreateSurface, HalLock, HalUnlock, and then it frees the surface. It also provides logic to handle rotated surfaces;

2、而DirecDraw在调用HalGetDriverInfo时,真正获取地址的代码段被“#if 0”掉了,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TV OUT输出正常了,是因为TCPMP设置的问题。
在TCPMP播放器的选项里昨天选的是directshow,今天选GDI就可以了。
现在对directshow和GDI的概念只从网上了解了些,但具体到我的平台上。我还不能有个合理的理解。
为什么选GDI就行,而directshow就不行了呢?

学习,学习了。

网友:
1. 不支持LCD和TV显示不同的东西
2. 不支持LCD和TV显示不同的分辨率

总之,比较差劲。

网友H:
是可以支持显示不同东西的,由于TVOUT只能输出一层,而6410最多支持5层,只要想把你在TVout显示的东西放在TVout那一层就可以了,LCD上的层级别高于TVOut那层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双输出是非常消耗资源,所以要评估资源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可以支持显示不同东西的,由于TVOUT只能输出一层,而6410最多支持5层,只要想把你在TVout显示的东西放在TVout那一层就可以了,LCD上的层级别高于TVOut那层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双输出是非常消耗资源,所以要评估资源状况。

谢谢你!~
1、现在发现BSP包支持Primary Surface和Overlay surface。但无论哪一层,TV-out的vidiomemery都指向了同一个IMAGE_FRAMEBUFFER_PA_START。这也是现在为什么LCD和TV-OUT输出同步的原因;
2、目前的思路就是重新在DRAM中划出videomemery专有的BUFFER,然后在把通过MFC解码过的数据往里面放;
3、顺着这个思路,今天试着将一张16BPP的RGB格式图片放在了这个BUFFER中,如果顺利,TV上应该显示这个图片,LCD上想显示什么就什么;
4、继续的结果是这样,LCD上确实是想显示什么就显示什么,TV-OUT可以肯定有输出而且不受LCD影响,但TV上出现一行一行的显示,行距稍大于行宽,看不清图片,但换了图片会有变化——说明有效果。
5、目前这种状况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RGB图片的格式不对,还是TV本身显示的问题(听说过隔行显示的概念,但不懂)。

    目前我手里的BSP包,我觉得对S3C6410的资源并没有完全支持,就像你说的5个surface——也不知道自己理解的对不对?
    另外,谁手头有bmp转16BPP的RGB工具,请支持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可以支持显示不同东西的,由于TVOUT只能输出一层,而6410最多支持5层,只要想把你在TVout显示的东西放在TVout那一层就可以了,LCD上的层级别高于TVOut那层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双输出是非常消耗资源,所以要评估资源状况。

另外,Overlay surface是专供video显示的,它必须寄生在这5层中的一层中,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I:
今天看了6410相关DISPLAY的东西。要自己控制TV什么的,只能通过DISPLAY,DLL里面的一个流接口驱动----前缀是VDE。6410的DISPLAY。DLL里面也是通过打开这个VDE流接口驱动从而取得对DISP/TV/POST/FIMD/ROTATOR的控制权的。三星的VIDEODRIVER文档里面提到了这些,VDE的每个IOCTL控制宏的功能与介绍都有。

还有三星随BSP发出的一些SAMPLE里面也是去打开VDE这个流接口去控制DISP/TV/POST的那些硬件的。

有了VDE这个接口你应该可以做很多事,包括WIN0-WIN4的申请,OSD/PIP功能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今天看了6410相关DISPLAY的东西。要自己控制TV什么的,只能通过DISPLAY,DLL里面的一个流接口驱动----前缀是VDE。6410的DISPLAY。DLL里面也是通过打开这个VDE流接口驱动从而取得对DISP/TV/POST/FIMD/ROTATOR的控制权的。三星的VIDEODRIVER文档里面提到了这些,VDE的每个IOCTL控制宏的功能与介绍都有。

还有三星随BSP发……

1、其实三星6410的BSP里只写了Win0的驱动码,其它的根本不支持(或许它后续还会完善):
如下:
case SVE_LOCALPATH_SET_WIN1_START:
            VDE_ERR((_T("[VDE:ERR] SVE_LocalPath_API_Proc() : SVE_LOCALPATH_SET_WIN1_START : Not Implemented Yet...\n\r")));
            bRet = FALSE;
            break;
        case SVE_LOCALPATH_SET_WIN1_STOP:
            VDE_ERR((_T("[VDE:ERR] SVE_LocalPath_API_Proc() : SVE_LOCALPATH_SET_WIN1_STOP : Not Implemented Yet...\n\r")));
            bRet = FALSE;
            break;
        case SVE_LOCALPATH_SET_WIN2_START:
            VDE_ERR((_T("[VDE:ERR] SVE_LocalPath_API_Proc() : SVE_LOCALPATH_SET_WIN2_START : Not Implemented Yet...\n\r")));
            bRet = FALSE;
            break;
        case SVE_LOCALPATH_SET_WIN2_STOP:
            VDE_ERR((_T("[VDE:ERR] SVE_LocalPath_API_Proc() : SVE_LOCALPATH_SET_WIN2_STOP : Not Implemented Yet...\n\r")));
            bRet = FALSE;
            break;
当然可能是因为我的BSP包版本比较老的缘故……

2、确实是这样:Post Processor、TV Scaler、TV Encoder等都需要通过显示驱动(DDHAL)才能够访问,而DDHAL又交给了DirectDrew来控制。但不太明白你说的VDE接口,因为我在BSP包里根本没有找到VDE打头的函数,另外现在看代码,DDHAL就交给了我们唯一的一个控制接口:ExtEscape函数,至于这个函数能干什么,只有下面几个宏:
#define DRVESC_OUTPUT_BASE                (0x00020100)
#define DRVESC_OUTPUT_RGB                    (DRVESC_OUTPUT_BASE+0)
#define DRVESC_OUTPUT_TV                    (DRVESC_OUTPUT_BASE+1)
#define DRVESC_OUTPUT_SWITCH                (DRVESC_OUTPUT_BASE+2)
#define DRVESC_TV_DMA_DISABLE                (DRVESC_OUTPUT_BASE+10)
#define DRVESC_TV_DMA_PRIMARY                (DRVESC_OUTPUT_BASE+11)
#define DRVESC_TV_DMA_OVERLAY                (DRVESC_OUTPUT_BASE+12)
而这几个宏根本就满足不了我现在的需求!~

3、今天按照昨天的思路,在TV上输出了一张完整的图片,而LCD上显示它自己的东西。
昨天就错在对物理地址直接memcpy了,根本就没有对物理内寸存放16BPP的RGB成功,所以……

4、现在的思路就是开始研究TCPMP播放器,然后将通过MFC解码的视频流往videobuffer对应的物理内存里放就应该OK了。

5、刚刚把TCPMP的播放器编程通过,下载到平台上打开MPEG-4文件时出现:“播放器:视频解码(MPEG-4 Video)不被播放器支持!”,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今天看了6410相关DISPLAY的东西。要自己控制TV什么的,只能通过DISPLAY,DLL里面的一个流接口驱动----前缀是VDE。6410的DISPLAY。DLL里面也是通过打开这个VDE流接口驱动从而取得对DISP/TV/POST/FIMD/ROTATOR的控制权的。三星的VIDEODRIVER文档里面提到了这些,VDE的每个IOCTL控制宏的……

6410有两个DISPLAY相关的驱动。s3c6410_disp.dll+s3c6410_video.dll.

s3c6410_disp.dll通过s3c6410_video.dll控制各种硬件。你的6410的BSP包是那个版本?现在到V0。79了,听说最新的包是V0。8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今天看了6410相关DISPLAY的东西。要自己控制TV什么的,只能通过DISPLAY,DLL里面的一个流接口驱动----前缀是VDE。6410的DISPLAY。DLL里面也是通过打开这个VDE流接口驱动从而取得对DISP/TV/POST/FIMD/ROTATOR的控制权的。三星的VIDEODRIVER文档里面提到了这些,VDE的每个IOCTL控制宏的……

我看了一下,我的BSP也没有去代码实现WIN0外的窗口。我说的VDE是比你提到的更上一层。

网友I:
看了一下6410的DISP的代码,不知道下面的理解是不是对的。

1。LCD的输出----LCD正常的工作在WIN1上-----看申请分配的资源是WIN1

2。OVERLAY的输出----应该工作在WIN0上-----看申请分配的资源是WIN0

你的TV-OUT弄到WIN0层是不是就可以了?!----还不是很清楚6410的DISP驱动。

网友J:
LZ我想问一下,从TV-IN进来的数据时什么封装格式?是经过处理后的MPEG-4,H.264等格式还是未处理的一些以太网数据帧,然后经过硬件编解码,最终显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今天看了6410相关DISPLAY的东西。要自己控制TV什么的,只能通过DISPLAY,DLL里面的一个流接口驱动----前缀是VDE。6410的DISPLAY。DLL里面也是通过打开这个VDE流接口驱动从而取得对DISP/TV/POST/FIMD/ROTATOR的控制权的。三星的VIDEODRIVER文档里面提到了这些,VDE的每个IOCTL控制宏的……

不一定非得走LOCALPATH方式吧.难道不能不走LOCALPATH方式?

网友H:
三星只给了基本驱动和基本接口了,很多东西要靠自己来发挥的,道理都是一样,难而不会,会而不难,需要深刻自己去体会芯片的内涵,这样才能用好,不过一点始终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带宽问题,6410只有133MHz,理论上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受带宽限制,做真正想做的东西6410还是不够的,只能实现个基本。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三星只给了基本驱动和基本接口了,很多东西要靠自己来发挥的,道理都是一样,难而不会,会而不难,需要深刻自己去体会芯片的内涵,这样才能用好,不过一点始终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带宽问题,6410只有133MHz,理论上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受带宽限制,做真正想做的东西6410还是不够的,只能实现个基本。

自己去开发?很多东西确实懂了就好办要不然很难悟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LZ我想问一下,从TV-IN进来的数据时什么封装格式?是经过处理后的MPEG-4,H.264等格式还是未处理的一些以太网数据帧,然后经过硬件编解码,最终显示呢?

在6410里面TV-IN的数据可以是下面的格式(理解TV-IN在输入TV Scaler模块前):
typedef enum
{
    TVSC_SRC_RGB16 = 0,
    TVSC_SRC_RGB24,
    TVSC_SRC_YUV420,
    TVSC_SRC_YUV422_YCBYCR,
    TVSC_SRC_YUV422_CBYCRY,
    TVSC_SRC_YUV422_YCRYCB,
    TVSC_SRC_YUV422_CRYCBY,
    TVSC_SRC_FIFO
} TVSC_SRC_TYPE
这个是由TV Scaler模块决定的,可以参考TV Scaler一节。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了一下6410的DISP的代码,不知道下面的理解是不是对的。

1。LCD的输出----LCD正常的工作在WIN1上-----看申请分配的资源是WIN1

2。OVERLAY的输出----应该工作在WIN0上-----看申请分配的资源是WIN0

你的TV-OUT弄到WIN0层是不是就可以了?!----还不是很清楚6410的DISP驱动。

1、说的有道理:我的也是这样:
#define PRIMARY_WINDOW        (DISP_WIN1)
#define PRIMARY_WINDOW_MODE    (DISP_WIN1_DMA)
#define OVERLAY_WINDOW        (DISP_WIN0)
#define OVERLAY_WINDOW_DMA    (DISP_WIN0_DMA)
#define OVERLAY_WINDOW_FIFO    (DISP_WIN0_POST_RGB)
2、今天无意间发现了BSP包里SAMPLE中mfc_demo的代码,更验证了你的理解。
3、我现在对Win0\Win1的理解还不到位,再好好看看,有结果了通知大家。

网友:
看到你说的VDE了,谢谢!~

引用 网友I:
今天看了6410相关DISPLAY的东西。要自己控制TV什么的,只能通过DISPLAY,DLL里面的一个流接口驱动----前缀是VDE。6410的DISPLAY。DLL里面也是通过打开这个VDE流接口驱动从而取得对DISP/TV/POST/FIMD/ROTATOR的控制权的。三星的VIDEODRIVER文档里面提到了这些,VDE的每个IOCTL控制宏的功能与介绍都有。

还有三星随BSP发……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三星只给了基本驱动和基本接口了,很多东西要靠自己来发挥的,道理都是一样,难而不会,会而不难,需要深刻自己去体会芯片的内涵,这样才能用好,不过一点始终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带宽问题,6410只有133MHz,理论上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受带宽限制,做真正想做的东西6410还是不够的,只能实现个基本。

自己去开发?很多东西确实懂了就好办要不然很难悟道的。

你说的没错,是要自己去开发。实际上难度没想象中的那么大。

网友:
难度主要在于视频相关的概念……我觉得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三星只给了基本驱动和基本接口了,很多东西要靠自己来发挥的,道理都是一样,难而不会,会而不难,需要深刻自己去体会芯片的内涵,这样才能用好,不过一点始终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带宽问题,6410只有133MHz,理论上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受带宽限制,做真正想做的东西6410还是不够的,只能实现个基本。

自己去开发……

网友:
133M的频率,显示2个不同的图像?
有点怀疑速度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D:
核心问题现在应该集中在:
1、否定以前给videobuffer从新分配物理内存的方案;
2、在TV-OUT工作在DMA_Overlay模式的前提下;
3、问题完全集中在应用层(播放器):默认情况下:Overlay surface在primary surface的表面,如何将Overlay surface层隐藏在primary surface的后面——这是唯一要做的!
4、不能对Overlay surface进行操作——曾经尝试用UpdateOverlay函数将overlay surface隐藏掉了,但TV-OUT也相应没有了输出;
5、有资料这么说:而是否显示Overlay,由Primary Surface上像素的颜色来决定,请问这该怎么理解,应该调用什么函数,进行操作?

网友:
您好  我也正在做这个  我的QQ是634623163  希望互相交流6410的TVOUT和LCD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问题现在应该集中在:
1、否定以前给videobuffer从新分配物理内存的方案;
2、在TV-OUT工作在DMA_Overlay模式的前提下;
3、问题完全集中在应用层(播放器):默认情况下:Overlay surface在primary surface的表面,如何将Overlay surface层隐藏在primary surface的后面——这是唯一要做的!
4、不能对Overla……

应该是设置怎么混合,ALPHA什么设置等等.比如完全透明是不是就没有显示了?

网友:
我现在就在尝试这么做,基于BSP包下Sample中MFC的例子,尝试过以下方法:
    (1)使用“UpdateOverlay”函数来隐藏“Overlay Surface”,但同时TV-OUT的输出也没有了输出;
    (2)在“CreateSurface”函数前,我修改“DDSURFACEDESC”结构中的“ddckCKDestOverlay”参数来改变色键,但是会得到创建层失败的结果;
    (3)在“CreateSurface”数后使用“SetColorKey”函数来设置色键,调用时返回“DD_OK”,但是没有任何效果;
    (4)另外,我还尝试利用“VDE0”驱动,通过“IOCTL_SVE_FIMD_SET_WINDOW_BLEND_COLORKEY” 和 “IOCTL_SVE_FIMD_SET_WINDOW_BLEND_ALPHA”命令来修改色键和ALPHA值,但始终没有任何效果;

我是有些折腾的受不了了!~高手出手我加分。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核心问题现在应该集中在:
1、否定以前给videobuffer从新分配物理内存的方案;
2、在TV-OUT工作在DMA_Overlay模式的前提下;
3、问题完全集中在应用层(播放器):默认情况下:Overlay surface在primary surface的表面,如何将Overlay surface层隐藏在primary surface的后……

网友:
另外我想说明的是:因为"Overlay Surface"要在TV screen上显示,所以应该不能对overlay Surface进行色键、ALPHA的操作,而是通过设置primary surface来达到隐藏overlay surface的效果。

网友H:
为啥要隐藏?我不是很理解。你现在的误区是只在WinCE层上向解决方案,这会绕死你的,看看硬件资料,这个问题实际上很简单,只要把Window0和Window 1同时激活即可。

网友:
隐藏是因为想让Primary surface能够显示。因为我有两个输出,TV-OUT只能输出overlay surface。而LCD上两各层都有,所以在LCD上通过设置primary surface而隐藏overlay surface,这样LCD上只有primary surface,TV-OUT只有overlay surface。达到分屏显示的目的——不知道这样回答对不对
引用 网友H:
为啥要隐藏?我不是很理解。你现在的误区是只在WinCE层上向解决方案,这会绕死你的,看看硬件资料,这个问题实际上很简单,只要把Window0和Window 1同时激活即可。

网友:
今天先把这个贴接了,最近一段时间没再搞这个。
我想说的是:视频是一个很专的学问,我现在肯定是好多概念没搞清楚,要搞清楚需要花些时间。
老板的意思是视频这个问题放在项目的最后面再来处理吧,先做别的了。

但视频这块迟早都还得做,等后面遇到问题了,再和大家交流吧,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