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驱动如何运行多个设备对象

楼主:
问题描述:
我有一个EXE,通过调用一些列自己写的DLL,安装驱动后和单台设备相连接进行工作。这是单纯的1对1工总。一台PC,一个进程实例,一台设备。

现在我要1台PC能够同时连接多台设备,比如四台。那么我会执行4个EXE,所有的DLL会加载一次后写复制共享。

问题一:
在驱动方面,我的.sys如何才能连接4个设备对象呢?我需要看哪方面的资料呢?
问题二:
运行4个EXE实例,我可以看哪方面的资料呢?我目前在看多进程,不知道是不是看错了方向。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已经折磨我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指引。

网友:
deciver与driver

之前我认识的人有偷偷维护一个设备表的

网友A:
如果你四个exe可以运行的话 ?那么你一个exe打开四个设备也可以运行,因为不可能打开一个设备就加载一次驱动呵呵。

如果你四个exe只能打开一个设备的话 那么就修改你的驱动就好了。
让你的驱动能知道打开那个设备就可以了(用设备名字指定)。
----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四个exe可以运行的话 ?那么你一个exe打开四个设备也可以运行,因为不可能打开一个设备就加载一次驱动呵呵。

如果你四个exe只能打开一个设备的话 那么就修改你的驱动就好了。
让你的驱动能知道打开那个设备就可以了(用设备名字指定)。
----个人见解

必须是1个EXE对应1个设备的,涉及数据传输。
白天考虑了一下,似乎只有依靠设备名来区分了。
不过还是没有把握来如此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四个exe可以运行的话 ?那么你一个exe打开四个设备也可以运行,因为不可能打开一个设备就加载一次驱动呵呵。

如果你四个exe只能打开一个设备的话 那么就修改你的驱动就好了。
让你的驱动能知道打开那个设备就可以了(用设备名字指定)。
----个人见解

似乎明白了,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