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WinCE+Direct3D问题。

楼主:
哎!老板要我搞Wince+D3DM。以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WINCE。
我用的direc是9.新建了一个智能WIN32项目。然后和在windows下一样写了一个最基础的D3D的测试程序。
但是结果确实可以编译通过,却不能链接。不直到是什么原因。
提示: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Direct3DCreate9 该函数在long_cdelc InitD3D(struct HWND_ *)(?InitD3D@YAJPAUHAND_@@@Z)中被引用。

我在网上查找了下这个错误,说是没有导入d3d9.lib,我导入进去了也还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程序在windows下却是可以运行的。

我现在是焦头烂额,我想问下各位大虾是不是开发移动版的D3D程序要下载特定版本的SDK?

还有,恳求一个能运行的移动版的D3D的例子,或是这方面比较好的书籍。
希望大家能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有例子或是资料的能不能发到我的邮箱里面。
aztxiang@163.com
再次感谢!

网友:
自己在WINCE下把对应的LIB库文件找到再定位连接OK了

网友A:
总算看到有人要搞WINCE下的D3D了。

你的CE是什么版本?硬件准备用什么?D3DM效果不好啊,估计还不如OPENGL。

网友B:
PC上面的是不能用的,wince下面的是mobile D3D。
具体例子可以再PB中找得到叫d3dmx.lib

网友:
不过最好还是自己定制个包含D3DM的SDK出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算看到有人要搞WINCE下的D3D了。

你的CE是什么版本?硬件准备用什么?D3DM效果不好啊,估计还不如OPENGL。

你好,感谢你的热心的回复。我用来测试的版本是WM5开发工具是VS2005。
我是老板要我搞的,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移动设备。硬件估计以后主要用于PDA和手机吧。
再请问下你在2楼所说的WINCE下的库文件我都导入进去了啊。
我相请问下是不是direct专门有个移动版的SDK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上面的是不能用的,wince下面的是mobile D3D。
具体例子可以再PB中找得到叫d3dmx.lib

你好,同样也感谢你的回复。
我相请问下 只要导入这个LIB文件就可以了吗?还有貌似WINCE下的API和windows下的也有些差别吧?也不直到在哪里可以找到mobile D3D的SDK,和他的API?

网友C:
mobile上用的是Direct3d mobile版本,这个版本应该是从Drect8.0过度过来的。在手机上要用Direct3d mobile这个版本。
你要是装了mobile(5.0以后)的模拟器,这些东西就可以直接用了。SDK下是有例子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bile上用的是Direct3d mobile版本,这个版本应该是从Drect8.0过度过来的。在手机上要用Direct3d mobile这个版本。
你要是装了mobile(5.0以后)的模拟器,这些东西就可以直接用了。SDK下是有例子程序的。

D3DM的效果不怎么样吧!听说也有点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obile上用的是Direct3d mobile版本,这个版本应该是从Drect8.0过度过来的。在手机上要用Direct3d mobile这个版本。
你要是装了mobile(5.0以后)的模拟器,这些东西就可以直接用了。SDK下是有例子程序的。

D3DM的效果不怎么样吧!听说也有点慢啊!

渲染的速度跟OpenGL ES差了不少,所以流畅度上应该不太好,不过图片的质量上应该要强于OpenGL ES。
Mobile上的很多函数虽然微软提供了不少参数,但是很多参数都不能用。没法和PC上的比啊。

网友:
还没接触过 学习了

网友:
跟pc上的不一样,ce下用的是d3dm.lib,pb里要添加d3d mobile

网友:
谢谢各位好心人了。
热别是 cytlyy 。SDK下的确有几个例子,只是我刚接触这个没有弄清楚而已。看了下很多函数都和PC上面的不一样。
我自己再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