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 5.0中看到键盘驱动的驱动中问题

楼主:
BOOL
WINAPI
KeyPad_Entry(
    UINT uiPddId,
    PFN_KEYBD_EVENT pfnKeyPadEvent,
    PKEYBD_PDD *ppKeybdPdd

    )
{
    SETFNAME(_T("KeyPad_Entry"));
    BOOL fRet = FALSE;

    DEBUGMSG(ZONE_FUNCTION, (TEXT("+KeyPad_Entry\r\n")));
    DEBUGMSG(ZONE_INIT, (TEXT("Received 0x%X as uiPddId\r\n"),uiPddId));

    v_uiPddId = uiPddId;
    v_pfnKeyPadEvent = pfnKeyPadEvent;

    DEBUGMSG(ZONE_INIT, (_T("%s: Initialize Keypad_Entry ID %u\r\n"), pszFname, uiPddId));
    DEBUGCHK(ppKeybdPdd != NULL);

    *ppKeybdPdd = &KeyPadPdd;

    if (v_pKpd) {
        fRet = TRUE;
        goto leave;
    }
在红色代码部分KeyPad_Entry的那几个参数不知道是从哪里传过来的  刚刚在看wince的驱动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他的上层传过来的,比如MDD和PDD层,PDD层的参数是MDD层传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