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模块一发数据单片机就重启了......

楼主(2010-02-27):
RF模块一发数据单片机就重启了......
TNND,难道真的是电磁干扰
数据
电磁干扰

网友A:
还是在仿真情况下
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B:
RF模块的功率多大?是什么频段的?
你的单板供电时采用什么供电?
很有可能是RF模块一工作,对应的电流就加大,而你的电源提供不了那么大的电流,从而把电压拉低,以至于低于MCU的工作电压,此时单片机肯定重启。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测试下发送数据时,MCU的电源是否被拉低?以及复位管教的电压变化?

网友C:
有时候去耦电容是不能省的

网友D:
应该是干扰问题,加电容。。。。

网友E:
解决了,谢谢楼上的各位
找到原因了,
是功率太大,仿真器顶不住,把发射功率改小了就可以了,增加电源驱动那是下一步的事先不管了

网友F:
应该是电源问题吧, 导致单片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