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自带flash自带烧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
也没有人出现和我类似的问题?
调试2410板子,外接的是K9F 1208nandflash,使用download功能烧录一个bin文件(比如为34KB)到nand的block0开始的区域
这个肯定已经超过4K SRAM大小了。在烧录后,MDK报错:contents missmatch :at 0x4000H
留意了一下 0x4000H正好是 512byte * 32page 的大小,正好是一个block的大小。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烧的是片内的Flash,没问题。你的问题就两个可能,Flash的地址和驱动。我感觉你不能跨block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烧的是片内的Flash,没问题。你的问题就两个可能,Flash的地址和驱动。我感觉你不能跨block还是驱动的问题

你烧的是片内的FLASH,也是用的2410的开发板吗?
你的片内FLASH多大,你烧录时起始位置是多少呢

但是我烧录一个很小的跑马灯程序(1.5KB)运行可相当正常的啊。

网友:
在keil4下,用JLINK烧写AT91SAM7S64内的Flash时,出现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在uilities标签也设置了啊~~,有人遇见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