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时候启动找不到FLASH ID?

楼主:
    现象:我们的硬件平台配置是:PXA270+两片Norflsh(intel strata flash 28F256P30B),通过Jflashmm.exe进行烧写,有两块主板烧写出错:一片能读出ID(0x8919),另一片读不对(FFFF)或者(0x0000),都是low part块,是Flash坏了吗?是怎么回事。
     还有块主板,我在bootloader中把主频降得很低,导致启动失败,重新烧写bootloader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
换flash OK不?

网友:
JTAG没正确初始化?

网友:
一般都是jtag没接好。jflash用并口,速度很慢的,对时序要求不高。

网友:
JTAG没接好?两片Flash,有一片是可以读对Flash ID的啊,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有坏的可能,你查查不能读取的flash的管脚是否有问题,或者短路。

网友:
啊?短路有可能吗?这主板之前都是可以用的,就是后来无缘无故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的,那怎么查呢

网友:
是不是虚焊哦...

网友A:
虚焊?有没有什么手段去检测以确定问题的所在

网友A:
焊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给我们做班子的公司这方面做的还是可以,而且我们这批班子5块有2块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给我们做班子的公司这方面做的还是可以,而且我们这批班子5块有2块存在这种情况
正常,首先换检查线路,然后换,只能这样了。没有什么特殊技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有没有什么手段去检测以确定问题的所在

以前遇到过,现象就是有时候可用,一般都不能用...
一般来说,芯片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你可以尝试对换芯片,将好的跟不能用的对换看看...

网友:
我们的那个芯片都是贴的,不好换,得找其他的公司换,上次换5片CPU花了近2K,

网友:
有没有其他的思路啊,兄弟们

网友:
关注。。。- -我也想知道该怎么检查

网友:
只有两块主板有问题?
jflash支持16位1片和32位2片的选项,以前设置错了就只认一个了,结果自然不通。

网友:
这个是不会错的
因为还有其他3块主板也烧写的同一个BOOTLOADER,都是可以的,现在就是不确定是CPU坏了还是Norflash坏了
本来这批5块主板以前都出现了烧写问题,就是烧写时候找不到ID,后来查到没有片选信号,后来换了CPU都好了,都使用了一镇子,这次有又出现了这个问题,找第2片ID读不对,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没法再替换CPU,norflash了,成本太高了

网友:
用热风枪给cpu加热,看看能不能好。
用示波器量第二片flash上的片选、读写、地址、数据信号,虽然麻烦点,总比没头绪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