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关于GPIO配置的,但现象很奇怪。

楼主:
三星2440A的,芯片。就是设置IO口,代码如下:

m_pIOPregs->GPJCON &= ~(0x3 << 4);
m_pIOPregs->GPJCON |= (0x1 << 4);//GPJ2 as output
m_pIOPregs->GPJDAT &= ~(0x1 << 2);//
RETAILMSG(1,(TEXT("*********m_pIOPregs->GPJDAT = 0x%x **********\r\n"),m_pIOPregs->GPJDAT));
RETAILMSG(1,(TEXT("*********m_pIOPregs->GPJDAT = 0x%x **********\r\n"),m_pIOPregs->GPJDAT));
RETAILMSG(1,(TEXT("*********m_pIOPregs->GPJDAT = 0x%x **********\r\n"),m_pIOPregs->GPJDAT));
RETAILMSG(1,(TEXT("*********m_pIOPregs->GPJDAT = 0x%x **********\r\n"),m_pIOPregs->GPJDAT));
下面是我的打印信息:
*********m_pIOPregs->GPJDAT = 0x1fb5 **********这一次的数据对于GPJ2是没有输出低的
*********m_pIOPregs->GPJDAT = 0x1fb1 **********这里才开始输出低
*********m_pIOPregs->GPJDAT = 0x1fb1 **********
*********m_pIOPregs->GPJDAT = 0x1fb1 **********
我觉得这个反应慢不应该出现啊,有人碰到一样的问题吗?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可能是外接负载电容过大了。 检查看看。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我也刚刚解决了,没发现楼上这位大哥已经发表了。确实这个问题。也谢谢你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