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 上好像有个功能,可以直接运行开发板上的程序(如MediaPlay), 请问在PB什么菜单下?

楼主:
请问,在WinCE 上如何注册组件(DLL)?(另一个程序要调用这个组件,不注册, 没法调用)

PB 上好像有个功能,可以直接运行开发板上的程序(如MediaPlay), 请问在PB什么菜单下?

网友:
把你的dll放在注册表builtin下面,系统就会自动加载你的dll

网友:
可以的,我用过。
————————
Target——》run program
我是在KITL的时候用了,不知道平时能不能用了。
有了结果通知一声啊。

网友:
////////////////////////////////////
Target——》run program
我是在KITL的时候用了,不知道平时能不能用了。
有了结果通知一声啊。
////////////////////////////////////

原厂的开发板上,我记得是可以的.

但自已公司的小板,KITL 用不了, 小板和PC 之间网线连不通.(PC PING 不到小板), 所以试不了.

网友:
activesync连上后,用PB->tools->remote process viwer,连上你的设备,然后有个run,点了后输入你想运行的程序名字。

网友:
"activesync连上后,用PB->tools->remote process viwer,连上你的设备,然后有个run,点了后输入你想运行的程序名字。"

-----> 不能出现RUN

网友:
在菜单上,...................
不会直接出现run的
PB->tools->remote process viwer可以查看运行的DLL,进程,线程等,蛮好用的。

网友:
windows CE Remote Call Profiler  --->

[Connection to device]

Collection Control  ---> Launch  ----> 可以

网友:
应该仔细研究一下PB

网友:
" 把你的dll放在注册表builtin下面,系统就会自动加载你的dll "

----> 如何放?

网友:
弄错了,应该是Remote Call Profiler,连上后弹出对话框有Start, Launch,点这个Launch,输入希望运行的程序名即可。

dll放builtin这个是写驱动必备的基础知识,你应该google一下,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把你的dll放在注册表builtin下面,系统就会自动加载你的dll"

----"dll放builtin这个是写驱动必备的基础知识"

我想问的是, 在CE上执行" regsvr32.exe  XXX.dll "  是不是和 "把你的dll放在注册表\driver\builtin下面" 的效果一样?

网友:
学习了一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