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CE开机时大概用多少时间啊,黑的时间有几秒?

楼主:
我发现在Bootloader加载一个图片,在kernel中再加载一个图片放到显示缓冲区的里边,当我按下开机键启动系统的时候在出现WINCE桌面时仍然有一个黑屏,上面只显示一个鼠标符号也有3秒时间,很苦恼?

测一下时间bootloader约10s,换另一幅图有4秒,黑屏上有鼠标3秒,可不可以再让黑的时间少些啊?

网友:
黑很久,10多秒~

网友:
1到2秒

网友:
1到2秒
也该比较正常的,XP开机也有黑屏的时候阿

网友:
你把引导加载启动过程也加上了?
那肯定是件长了撒!

网友:
精简了内核是不是也能达到1-2秒啊?

网友:
4秒左右吧

网友:
觉得有点长,看着不舒服。

网友:
黑屏是由于电源管理让背光驱动进入了D3状态导致的,lz可以在背光驱动里面将开机第一次进入D3的状态屏蔽掉就不会出现黑屏现象了!

网友:
请问楼上的你的开机没有黑的现象吗?对于进入XP系统也要黑一会呢,你写的我看不太懂,能继续说的具体点吗? D3状态是指什么,第一次进入D3的状态具体指的哪啊?

网友:
我查了一下背光驱动,里面根本没有出现D3呀?

网友:
在KERNEL中的初始化部分就把屏初始化好,不要等到加载Display驱动才初始化,黑屏1秒都不要,就一闪而过。

网友:
在我的设备中几乎看不出黑屏现象

网友:
我就是这样的初始化的,在InitDisplay()中把屏相关的寄存器都设好,并且给FRAMEBUF_BASE填充了一幅图,后面出现黑背景上有个鼠标符号,大概3秒钟,连XP进系统也有黑屏,这个能达到不黑的效果吗?

网友:
可能是由gwes管理的某个驱动加载耽搁了太多时间,比如键盘鼠标、触摸、显示等,查查这些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