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热电偶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
我用的ADI公司的ADUC来做热电偶数据采集,
通道口量了下电势是对的,但是板子采集出来的数据就是不对,热电偶的热端接到了
我们系统控制柜上(直接与大地相连),板子是没问题的(我用信号发生器输进去,测量时准确的),
如果把热电偶不跟控制柜相连,直接测量我们自己的体温都准确的,
我现在就怀疑是不是“地”的问题?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首先热电偶必须与测量的板子 共地。被测单元 必须测量单元共地。这是必须的前提。

其次建议楼主考虑下:
1、热电偶对应的电压信号 是否超出 板子ADC的测量电压范围
2、抓取下具体波形,看下板子的对应ADC管教的电压与 热电偶对应的电压 以及测得的电压的差异,从而逐步判断问题出在那个部分,然后逐步搞定。

网友:
学习,热偶传上来的信号应该是4~20mA的直流信号吧?

网友:
并一个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热电偶必须与测量的板子 共地。被测单元 必须测量单元共地。这是必须的前提。

其次建议楼主考虑下:
1、热电偶对应的电压信号 是否超出 板子ADC的测量电压范围
2、抓取下具体波形,看下板子的对应ADC管教的电压与 热电偶对应的电压 以及测得的电压的差异,从而逐步判断问题出在那个部分,然后逐步搞定。

热电偶测量的板子共地???不太懂。。。。

网友:
现在大概能弄清楚原因了:
主要是我的热电偶热端接在机壳上,相当于直接和大地相连,
这样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测了下冷端两个接口和机壳大地间的地势,会出现mv级别的干扰信号,
而且是一直在波动的,这就对信号的采集造成了影响!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此类的情况??

网友:
也就是AD芯片的参考电压源和大地相连了!!!
导致参考电压源不稳定,使测得的数据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