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 按键驱动

楼主:
谁做过wince 6.0 的按键驱动啊。或者有这方面资料的给分
duanhjlt@163.com

网友:
你直接问问题吧兄弟

网友A:
我看了一个wince5.0的按键的驱动,里面有很多函数不知道是如何调用的。
如KeybdDriverInitializeEx,KeybdDriverPowerHandler,KeybdDriverGetInfo,KeybdDriverSetMode等等,
也就是说我没有搞明白里面的层次。
6.0和5.0 又有比较大的差别。所以想问下做过这方面东西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个wince5.0的按键的驱动,里面有很多函数不知道是如何调用的。
如KeybdDriverInitializeEx,KeybdDriverPowerHandler,KeybdDriverGetInfo,KeybdDriverSetMode等等,
也就是说我没有搞明白里面的层次。
6.0和5.0 又有比较大的差别。所以想问下做过这方面东西的朋友

这个事键盘驱动了

如若是普通按键驱动就是那么几条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