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分区也没有显示在我的电脑里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16):
硬盘无法分区也没有显示在我的电脑里是怎么回事
硬盘无法分区也没显示在我的电脑里,是什么原因,这不是什么技术开发的问题啊,呵呵
电脑
硬盘
开发

网友A:
PC?WINCE设备?还是其它什么?
什么环境都没说清楚。

网友B:
是PC吗? 还是嵌入式设备?
如果是PC,那应该是系统的文件系统和硬件分区 没弄好,所以无法显示。
可以用装机软件进行格式化 以及重新分区下。
如果上面有重要资料,则先想办法把数据拷贝,好像网络上有对应的软件。

网友C:
PC进行手动分区时不小心将E,F盘给合并了,现在在计算机管理里能看到空盘,但是在我的电脑里看不到,而且也无法进行分区,开始的时候只是将F盘格式化了,E盘没有

网友D:
我已经用DiskGenius解决了问题,谢谢各位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