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台重定向到串口后为什么不显示我的输入

楼主:
通过设置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Console]
    "OutputTo" = dword:1                ;Redirects CMD to COM1
    "COMSpeed" = dword:9600             ;Speed of serial connection 38400pbs

想把控制台重定向到  串口1上,cmd运行后在串口1上显示
Pocket CMD v 5.0
\>

这时我在超级终端上打字没有回显,回车后会执行我“盲打”的命令,且程序的输出可以打印到串口1上,

有做过这个的么?怎么没有回显呢?

网友:
高手没遇到这个问题么?我想做个headless设备。。。
想过用telnet,但问题是自启动的程序不能打印到telnet,因为还没有连接telnet,

网友:
在WinCE6.0的模拟器中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猜可能这个程序本身是不支持回显的,
你可以在超级中断中自己设置回显。

网友:
...就算这样解决了,还有个问题,
我在自己的程序中使用_tprintf怎么打印不出来呢,ping命令也不行,根本没反应,
我说的“回车后会执行我“盲打”的命令,且程序的输出可以打印到串口1上” 后来发现是cmd内置的命令输出可以打印到串口上,我自己写的和ping什么的都不行
。。。。

网友:
所键入的信息没有显示在“超级终端”的终端屏幕上。
原因:终端屏幕显示远程计算机发送的信息,而不显示输入到本地计算机上的信息。为了查看所键入的信息,远程计算机必须配置为回显输入信息。这也可能会在输入信息与终端屏幕显示信息之间存在时间滞后的问题。

解决方案:请确保与远程计算机正确连接,并将远程计算机配置为回显用户输入信息。

原因:本地计算机和远程计算机都没有配置为回显键入的信息。

解决方案:如果远程计算机没有配置为回显用户输入信息,则可使用下列步骤将您的计算机配置为回显用户输入信息:

在超级终端的“文件”菜单上,单击“属性”。

单击“设置”选项卡上的“ASCII 码设置”。

选中“本地回显键入的字符”复选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