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wince系统如何获得系统资源

楼主:
得到系统的CUP和内存的使用情况等,具体用什么API,谢谢。

网友:
你从网上下一个WINCE下的类似于WIN上的任务管理器程序,带源码的,不就都有了.

网友A:
内存,可以通过 GlobalMemoryStatus() 来获得

CPU的使用情况,没有 API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可以通过 GlobalMemoryStatus() 来获得

CPU的使用情况,没有 API 支持

学习

网友:
内存的比较简单,用GlobalMemoryStatus()系列API就可以了。

但获取CPU占用率比较复杂,
提供个思路给你吧,搜“系统快照”关键字,可以获得系统的很多信息。
查到每个进程有多少线程,然后在一个时间段里,这个进程所有线程占用CPU时间之和。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试试你们的方法,如果成功就结贴。

网友:
楼上的方法肯定会拖住系统的!

网友:
去看看这个帖子吧,使用GetIdleTime()函数计算CPU使用率,还不错!
http://blog.eeworld.net/yjy889/archive/2009/11/29/4902234.aspx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