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时重启?

楼主(2010-01-09):
下载程序时重启?
我的单片机在下载程序的时候,点Download按钮之后经常出现电脑自动重启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啊?(STC的单片机)
download
程序

网友A:
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的方式下载程序。

网友B:
首先问下,这个偶尔现象,还是一直 都是下载时重启?
一般USB设备导致电脑重启, 偶尔是由于静电或者人为不小心导致短路,从而导致主板重启,但这仅为偶尔现象。
你的STC是单独采用外部电源供电,还是采用USB一起供电。
如果一起采用USB供电,建议你采用独立电源尝试下。

网友C:
是偶尔现象,STC是用另外一根USB线供电的

网友D:
USB导致电脑重启 是常有的事,如果是偶尔现象,说明驱动是没有问题的,用USB转串口的就是不稳定,建议楼主买个好点的,好的缓冲区比较大点,稳定性好点,不过 建议楼主用串口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