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S2005怎么突然不能进行C语言级别的调试了,设置断点不会停在断点,老是提示“没有可用于当前位置的源代码。”要我去显示反汇编的代码,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昨天

楼主:
我的VS2005怎么突然不能进行C语言级别的调试了,设置断点不会停在断点,老是提示“没有可用于当前位置的源代码。”要我去显示反汇编的代码,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昨天调试都还是一切好好的,GOOGLE没找到怎么解决!

网友A:
重新Clean一下,重新部署,在调试
这个是运行的二进制,和你的代码,调试信息不匹配了而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Clean一下,重新部署,在调试
这个是运行的二进制,和你的代码,调试信息不匹配了而引起的。

把工具/选项/调试/常规/下面的“要求源文件与原始版本完全匹配”这个选项不选中,是乎有点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Clean一下,重新部署,在调试
这个是运行的二进制,和你的代码,调试信息不匹配了而引起的。

把工具/选项/调试/常规/下面的“要求源文件与原始版本完全匹配”这个选项不选中,是乎有点用啊!!!

不知道这样做有没什么后遗症?!

网友:
这个有可能导致,你调试的二进制文件,和你的代码不匹配。

网友C:
楼主的习惯十分不好,每个贴子都是超长的标题,既然标题里把问题都说完了,还要正文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习惯十分不好,每个贴子都是超长的标题,既然标题里把问题都说完了,还要正文干嘛?

让别人看的明白啊

网友:
反汇编。。。。厉害。找googleman吧

网友:
让别人看明白是正文的事情。要是你的问题要100字才能说清楚,你是不是准备来个百字的标题??

网友:
2楼说的对,那样做就可解决问题,一般不会有什么后遗症的,至少我自己没遇到过,呵呵..有错各位请指正

网友D:
是设置成release了吧,配置回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设置成release了吧,配置回debug。。。

跟这个没有关系

网友E:
我怀疑是你编译的时候进行代码优化了

我那时候编译进行代码优化就出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

你在设置的时候把代码优化给关闭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是你编译的时候进行代码优化了

我那时候编译进行代码优化就出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

你在设置的时候把代码优化给关闭了就ok了

跟这个没关,我没有打开代码优化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是重装软件解决不了,如果就重装两次。
开玩笑的。
应该是断电重启重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