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祥51单片机的视频教程看完了,接下来怎么继续呢?求...

楼主:
郭天祥51单片机的视频教程看完了,并且也按着编了一些程序。我是想向嵌入式方向发展,但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去做?求各位仁兄给点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下载,运行,调试,焊板,布板...........

网友:
多多用那个开发板实践, 基本把相关实验都做完全,并尽量弄懂!

再就是自己找找 一些非常不多的设计,在利用那个开发板做做。
比如:数字电子时钟 等一些不错的毕业设计。

另外就是开始 自己画原理图 、PCB

网友:
建议你自己动手焊板子,因为看完视频后你对程序设计和开发办的原理图有了个大致了解,然后可以尝试自己买件,自己焊,自己调。从最小系统开始,逐渐增加功能,别老把开发板放在身边,要会利用。先做单片机,不要着急接触嵌入式,几个月后感觉对硬件设计过程比较熟悉后再看嵌入式(建议DSP,ARM,FPGA)选一样就可以了。一般初学单片机都是51系列,也可以学完51后看看PIC或者AVR,不过单片机会一样就可以了,就看你的决心了!最后祝学习顺利!

网友:
看实验比较直观,动手做的话则需要仔细想好每一步,试着做个小小的项目。容易点的,电子钟啊什么的,或是用数码管的。自己搭个最小系统,稍微加点外围电路,写程序烧,就行了!!!要往嵌入式方向发展,感觉先学单片机好点哦!

网友A:
非常感谢各位的建议! 我会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各位的建议! 我会努力的!

信心 + 执着  =成功

祝你早日学有所成。

网友:
郭天祥的教程个人认为还是很很局限的,有很多要完善,比如操作协议什方面,而且他的例程都是小程序。LZ最好把各个小程序结合起来做,比如做个液晶的多功能万年历做些项目来巩固。而且做出实物来,打好基础是很重要的,打好基础后进16位就很轻松了。我也是初学的,LZ加油。

网友:
先把开发板搞透,以后可以尝试自己做些小项目,从电路设计,PCB,焊接,调试整个下来,估计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出实物来,打好基础

网友C:
不知道动手的过程,需要买个示波器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动手的过程,需要买个示波器来用吗?

应该不需要

网友:
最好能自己做些小项目或设计,自己动手做板子,一步步深入,自己动手的过程会有很大收获的

网友:
郭天祥的视频教程能发给我一份吗,万分感激

网友:
先折腾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