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WINCE支持 128M Flash K9F1G08?

楼主:
按照PB5默认设置编译出来的内核好像只支持页面大小512的FLASH
我用的NANDFLASH K9F1G08是128M的,看到网上说这块FLASH页面大小是2K。
在NANDFLASH驱动里面的代码FMD.cpp里面也都是些ReadPage512的函数,我猜这个驱动估计对K9F1G08不适用?要怎么改下?

已经是第3天发贴了,各位高手一定要帮帮忙!最好能给点详细说明,介绍点资料或书籍也可以!

网友:
找个K9F1G08的nand驱动就可以了。
修改的话也不难,看看datasheet,读写都按2048来就好了

网友:
要按照K9F1G08写驱动及相应函数,到网上找找相关的驱动吧。

网友:
我们用的是2Gb的K9F2G08,

楼主关键看下:
bsp\SRC\COMMON\FMD目录下dfcplatform.c文件,
里面有不同NAND FLASH的时序配置参数,以及对应NAND的ID、块大小等参数的配置结构体。

关键就是根据你所用的IC对应配置对应的上述参数。

网友:
楼上的用地是什么平台啊 P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