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视频采集卡驱动的达人来帮帮我吧

楼主:
boss想做视频采集卡,要我写控制软件。现在认为需要写驱动,已经可以读写PCI卡的寄存器了。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视频显示出来。需要哪方面的知识望各位达人指教,最好给出资料,书名或者驱动实例。
如果不需要驱动使用别的,也希望能给出点思路和资料。
谢谢!!

网友:
boss说的控制软件跟你所说的驱动是一回事儿吧

网友:
开始时boss的要求是在windows下可以控制视频采集卡,显示视频。
我查资料发现windows下想控制硬件就需要相应的驱动程序,于是开始学习写驱动。驱动配合应用软件来操作视频采集卡,希望我的思路没错。

网友A:
http://blog.chinaunix.net/u3/91211/showart_1810739.html

网友:
如果是PCI接口的,需要使用DMA方式,该模式的驱动还是比较麻烦的,请参考一下MSDN里面的kernal streaming;
如果使用NXP的SAA7130或者conexant的BT878,有现成的驱动,不用自己写,使用MS的DIRECTX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log.chinaunix.net/u3/91211/showart_1810739.html
这个文章我看了,Linux的不知道跟windows是不是通用,而且我没看明白。汗!!

五楼的说由现成的驱动是什么意思?开始是打算用PCI接口,但现在老板又在打算PCIE了,不知道你说的片子能不能用。

支持DIRECTX的驱动要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