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通信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
厂区内有几台数据采集设备,带以态网接口,只支持固定IP地址(可自己设置),更不能安装新的程序;主控室PC的操作系统是XP,装了一套监控软件,需要不间断地访问这几台数据采集设备。如果采用有线的网线或者光纤,通信毫无问题。但现在厂区与主控室相距20多公里,无法直接拉线,只能采取无线通信的方式。我对无线网络不太懂,因此向各位请教:
1、利用固定电话
   我知道用固定电话是肯定能实现的,但不知道具体需要哪些厂家的哪些设备?大概怎么做?
2、利用ADSL宽带
   用ADSL宽带能否实现上诉要求的无线通信?需要哪些厂家的哪些设备?大概怎么做?
3、利用3G、CDMA、GPRS
   用3G、CDMA、GPRS能否实现上诉要求的无线通信?需要哪些厂家的哪些设备?大概怎么做?
4、如果都能实现,各有什么优缺点?哪种实现的难度最小?哪种费用最低?

网友:
主要看资费

网友:
各位能说详细点不?

网友:
我想应该是用ADSL宽带,它没有无线网络信号强弱的问题,费用相对也较低。实现难度高于固定电话,带宽有优势。

网友:
ADSL主要是固定IP地址很难解决,只能向运营商申请,费用并不便宜。

网友:
如果有比较便宜,又支持ADSL、3G的多路拨入式服务器就好了,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包月来降低运行费用。

网友:
可以买一个支持花生壳的路由器,但是听说会出现登陆不上的问题。
还可以自己用电脑搭一台路由器,每次拨号成功后,把当前的IP地址发送到PC监控平台。

网友:
这两天找了些资料,觉得应该如下:
1、固定电话只适用于内话网,用“拨号路由器+拨入式服务器”来解决。
2、ADSL好象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