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关于删除字体资源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在进行WINCE的应用编程中,加入自定义的字体资源时用AddFontResource,释放时用RemoveFontResource。
但是这只能是在同一个程序进程中进行的。如果是在一个进程中调用了AddFontResource,在另一个进程中用RemoveFontResource进行释放,此时如果删除被加载的字体文件.ttf时就不能成功。也就是说RemoveFontResource并没有操作成功。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另一个进程中释放掉这上字体资源呢?

网友A:
LZ,你有没有试过,在一个进程中AddFontResource()后,在其它进程中能否使用?我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有没有试过,在一个进程中AddFontResource()后,在其它进程中能否使用?我估计是不行的!

看了AddFontResource()的帮助,我不敢肯定了。唉......
谁来试试看结果是什么?

网友:
这个我没有试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