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程序判断无线AP能否连接外网?

楼主:
用微软自带的WIFI连接程序,去连一个不能上外网的无线路由,能正确分配到IP,图标显示已连接,但用IE上不了网。我怎么判断此无线路由能否上外网呢?

网友A:
无法上外网,IE当然上不了网的,只能访问局域网的东东

判断的方法,可以通过向一些服务器发消息,看是否有回应来判断

网友:
嗯,我BLOG里有这样一个函数,可以试试

网友:
EVC下可以用InternetCheckConnection()这个函数来检查是否能访问外网,
例如:
InternetCheckConnection( L"http://www.sina.com.cn",FLAG_ICC_FORCE_CONNECTION,0);
返回TRUE表示能访问外网,否则为FAL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上外网,IE当然上不了网的,只能访问局域网的东东

判断的方法,可以通过向一些服务器发消息,看是否有回应来判断

其实大家说的方法基本都一样,PING 下网易或SINA,看是否有返回。
问题就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

网友:
可以尝试用PING的方法来确认是否可以访问Internet。

网友:
多谢大家,feihu521a的方法好用

网友:
我想要看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