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6410的SPI时钟线SCLK在不访问数据时一直为高呢?

楼主(2010-03-14):
如何让6410的SPI时钟线SCLK在不访问数据时一直为高呢?
我的SPI口已经设置为pRxSPIregs->CH_CFG = CPOL_RISING|CPHA_FORMAT_B;
按理说SCLK在不使用时应该为高电平,可是它却是低电平,
我把SCLK所在的GPIO设为上拉也没有变化,请问有其他方法吗?
时钟
数据
高电平
如何

网友A:
如果寄存器设置不了的话可以考虑暂时设置成普通的IO输出口,并让其输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