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LPC2478的问题:Pixel clock和panel clock的区别

楼主:
    最近在用LPC2478驱动奇晶的480*272 OLED屏,一直有个疑问:LPC2478的user manual中有Pixel clock和panel clock两个概念,我一直没有分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怎么样设置Pixel clock和panel clock ?
    另外,我的屏虽然点亮了,但一直有总是,我想让整个屏幕先显示一种颜色,然后在屏的中间显示一个另一种颜色的方框,在我把LCDDCLK设为8MHz左右时,屏的显示是只有上半屏有显示,而且上半屏在显示时又分左右半屏,并且左右半屏同时出现一种颜色,然后左右半屏同时出现方框,但是左右并屏的方框加在一起才是我想要的主框的大小,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一直没有解决,请问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但是当我把LCDDCLK设为24MHz左右时,并就能全亮,但是我想要的方框却是一片杂乱的线,我也用其它的图形试过,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
在论坛里等了那么久,没人回答....
不过还好,前天自己弄出来了,原来是调用一个函数的时候,把一个32位的数进行了类型的强制转换,变成16位的了,结果就出来总是分半屏显示的情况,不是自己的场和行扫描出问题了
另外,Pixel clock和panel clock在TFT时,只要把LCD_POL中的BCD位设为1,就相同了,只是在STN模式下才有区别

网友:
楼主,我最近也在用LPC2478点信利的3.5寸TFT屏,驱动芯片是HX8238,目的有经验,到现在还没点亮,我在看资料中也遇到你提到的问题,现在看了明白点了,您能不能把你点亮屏的代码分享一份给我,我的邮箱地址:jmchenwu@126.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