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进入sleep以后回来时出现花屏和闪屏现象

楼主(2009-07-16):
wince进入sleep以后回来时出现花屏和闪屏现象
如题。不知有人碰到过没,望赐教。。。
sleep
wince
WindowCE

网友A:
唤醒时对LCD的设置问题

网友B:
休眠时只是把他的电源关掉,唤醒时开电源而已,有因素什么会影响它呢?

网友C:
看下时钟信号吧。

网友D:
时钟信号跟屏的推荐频率是差不多的。

网友E:
你从sleep唤醒后,只切换了LCD的电源开关,而LCD的现实时序已经乱了,要从新初始化LCD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