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一根串口线是否通?

楼主:
HP掌上电脑附带的一根可以连接串口的线,现在可以由掌上电脑发出数据,但接收不到数据,不清楚是不是串口线的问题,如何判断这根串口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拿万用表测

网友:
你看你测试要求的是否要求交叉串口线,还是直连的?

网友:
可以做一下自收发的实验吧

网友:
而且你已经确认可以发送数据

网友A:
pc机上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把串口的2和3脚直接相连,
自发自收数据就可以判断是不是好使的,
如果不确定是电脑串口问题还是串口线问题,那拿别人的电脑试试

网友:
方法很多;

不过最常见的是:用万用表测试下,这个不会关系到软件文件问题,最直接与准确。

另外就是用把一头的2与3脚短路,采用串口调试助手等软件,自发自收,但此种方法遇到PC串口有问题,就会判断错误,所以需要先确保自己的串口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多;

不过最常见的是:用万用表测试下,这个不会关系到软件文件问题,最直接与准确。

另外就是用把一头的2与3脚短路,采用串口调试助手等软件,自发自收,但此种方法遇到PC串口有问题,就会判断错误,所以需要先确保自己的串口好用

这样测串口线 最简单了

网友:
你可以让它进行自发自收的测试,将其发送脚与接收脚连接即可。

然后用串口测试程序测试看看,正常的话应该可以自发自收的,否则则串口可能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多;

不过最常见的是:用万用表测试下,这个不会关系到软件文件问题,最直接与准确。

另外就是用把一头的2与3脚短路,采用串口调试助手等软件,自发自收,但此种方法遇到PC串口有问题,就会判断错误,所以需要先确保自己的串口好用

正解

网友:
串口应该是RS232方式的,DB9(2、3、5三个引脚)头上拿万用表量一下,正常情况下发和地(5)之间会有-5~-9V左右的电压,收和地(5)之间没有电压,方便的话你量量看

网友:
UP,大家都说得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多;

不过最常见的是:用万用表测试下,这个不会关系到软件文件问题,最直接与准确。

另外就是用把一头的2与3脚短路,采用串口调试助手等软件,自发自收,但此种方法遇到PC串口有问题,就会判断错误,所以需要先确保自己的串口好用

顶!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机上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把串口的2和3脚直接相连,
自发自收数据就可以判断是不是好使的,
如果不确定是电脑串口问题还是串口线问题,那拿别人的电脑试试

正解

网友:
将RX和TX线直接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