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unt连接和配置minicom

楼主(2010-04-11):
关于mount连接和配置minicom
各位大侠帮忙下,我在刚开始mount连接和配置minicom的时候碰到如下图片中的提示,请帮忙看下怎么回事,如何解决!拜谢!!!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19%W1UCX8A$H@UY(E_)SPW4.jpg
图片
如何

网友A:
图片在哪?

网友B:
图片看不到,呵呵,你可以看我的BLOG,上面有详细的配置过程。
http://fpcfjf.blog.163.com/blog/static/5546979320095803822758/

网友C:
看不到你的图片?你应该把出现的错误信息贴出来

网友D:
看不到图片,建议 把错误信息 打出来。
可参考我博客中的文章:minicom中文手册
http://blog.eeworld.net/sikinzen/archive/2010/04/05/5451758.aspx

网友E:
额...不好意思,最近忙实习的事,没来处理,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