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D卡执行程序,休眠再唤醒后程序退出时会报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RT,谢谢

网友:
休眠再唤醒后,你SD卡还能正常读写吗?

网友A:
你的程序是在SD卡上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是在SD卡上面吗?

如果是,就会出现退出时异常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是在SD卡上面吗?

如果是,就会出现退出时异常的错误。

为什么 ?

网友:
休眠时,SD卡应该是没有mount上,唤醒的程序本身也在SD卡里面,那就出问题啊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
那么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请指点一下!

网友:
EXE放在SD卡上运行,休眠肯定会出现这个问题。当然如果休眠SD卡不掉电,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休眠时SD卡不要掉电,不要卸载SD卡驱动,唤醒时不要重新加载SD卡区动,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现在测过,休眠时是不掉电的,有一个电压专门给他

"不要卸载SD卡驱动,唤醒时不要重新加载SD卡区动,就没问题了"
这个要怎么做呢?

网友:
休眠不就是相当于复位么,只是把之前的状态恢复了,我要在哪里判断不要重新加载SD驱动呢?
我现在还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休眠前播放一个音频文件,这时声音是正常的,但是休眠再唤醒后,音乐就没了,而且点屏幕时的声音也变小了.从串口调试信息来看,是音频驱动通过I2C写声卡寄存器出错,会不会也是声卡驱动重新加载出的问题了(休眠时声卡是断电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