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调试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下,在xp环境的evc工程里我创建了一个exe工程,但是调试的时候弹出一个wince的窗体,而程序却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啊?
有没有更好的调试方法,小弟初学wince,请多指教

网友A:
楼主问题讲的不是很清楚呀!但是调试的时候弹出一个wince的窗体??什么意思?你应该先装sdk,然后连接上设备,就可以在线调试了?你确认下在tools下有个config platform manager下连接的是哪个设备,还是模拟器??

网友B:
EVC调试分两成:一种是使用模拟器;另一种是使用硬件开发板。

要使用模拟器,需要标准SDK(模拟器)或自定义的SDK(模拟器)。调试开始的时候,会弹出一个WinCE的窗体,要调试的程序运行在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EVC调试分两成:一种是使用模拟器;另一种是使用硬件开发板。

要使用模拟器,需要标准SDK(模拟器)或自定义的SDK(模拟器)。调试开始的时候,会弹出一个WinCE的窗体,要调试的程序运行在其中。

问下二楼,我要知道的就是,用标准sdk后,弹出wince窗体,如何让要调试的程序运行在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讲的不是很清楚呀!但是调试的时候弹出一个wince的窗体??什么意思?你应该先装sdk,然后连接上设备,就可以在线调试了?你确认下在tools下有个config platform manager下连接的是哪个设备,还是模拟器??

问下一楼,如何设置能通过标准sdk带的模拟器运行编译的程序?

网友:
你直接调试运行就可以了.不过要选好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