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wince的底层驱动应该如果实现比较精确的uS、mS级延时呢?

楼主:
比如我想一个GPIO先设为高电平,2uS后就变成低电平。

网友:
LZ想要精确到什么程序

在CE下精确度不高,但2us的延时精确度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想要精确到什么程序

在CE下精确度不高,但2us的延时精确度应该问题不大

怎么做?如果不用定时器能够精确吗?

网友:
2US?CE下估计能做到

网友:
使用RTC或PWM的硬件中断,在中断中直接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想要精确到什么程序

在CE下精确度不高,但2us的延时精确度应该问题不大

怎么做?如果不用定时器能够精确吗?

LZ的要求,不涉及中断处理的过程,这样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C:
sleep函数可以精确到微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eep函数可以精确到微秒

sleep最小就是sleep(1)是1ms的

网友D:
因为有些芯片既不是IIC控制方式,也不是SPI方式,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样编写WinCE驱动呢。这样我就需要一个uS级的延时,当然延时时间太长和太短都不行。

网友E:
用Winbase.h中的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QueryPerformanceCounter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Winbase.h中的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QueryPerformanceCounter 试试看。

记得好像是它们更精确一些,不确定
LZ去查查啦

网友:
1.Sleep尽量不要用。。。。Sleep休眠的时候进程貌似会被关掉,再起来可能导致芯片功能丢失。
2.自己写个循环函数来控制一个IO口拉低拉高,然后做个AP测试程序,同时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就可以做一个us时间的延时
   比如说
    usDelay(long Val){for(int i =0 ; i     然后
    while(count){GPIOx_High(); usDelay(1670); GPIOx_Low();count--;}
    然后用示波器看了。。。。

网友F:
1. WinCE 下是沒有 us 等級的 delay function.
2. Sleep(X) 只能保證最短 delay X ms, 沒法保證一定是剛好是 X ms (與 thread priority 有關).
3. 用一個 for loop 做 delay, 建議在 loop 中加讀取 io 的程式碼, 它的 delay 時間較不會隨最佳化或是 core clock 變更而改變.
4. 若真是那麼 time critical, 建議用一個 hardware timer, 將其寫成 installable isr, 在 driver 中將資料準備好, 在 iisr 中將資料的每個 bit 送出, 待 packet 送完後再返回 sysintr, 通知 driver 的 ist 己將該 packet 送出完成.
5. 接收要怎麼做呢?? 直接拉 gpio 中斷好了.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有些芯片既不是IIC控制方式,也不是SPI方式,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样编写WinCE驱动呢。这样我就需要一个uS级的延时,当然延时时间太长和太短都不行。

这个只是说时序是以US级别为单位的,没有说一定要精确到US级别吧?阿肆的办法可用!用IO口模拟时序。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us级的定时器,如果没有只好模拟了。上面说的读取IO应该是可行的做法。

网友G:
//****************************************************************************
// DelayInuSec
//****************************************************************************
// Delay a certain number of microseconds.
//
//
//
void DelayInuSec(DWORD uS)
{
    DWORD passed, startTime;

    startTime= *TIM_DEBUGVALUELOW;
    passed=0;

    //
    // Get stuck in this loop until
    //
    while ( passed < uS)
    {
       passed = (*TIM_DEBUGVALUELOW - startTime);
    }
}

TIM_DEBUGVALUELOW是定时器寄存器
EP9315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1. WinCE 下是沒有 us 等級的 delay function.
2. Sleep(X) 只能保證最短 delay X ms, 沒法保證一定是剛好是 X ms (與 thread priority 有關).
3. 用一個 for loop 做 delay, 建議在 loop 中加讀取 io 的程式碼, 它的 delay 時間較不會隨最佳化或是 core clock 變更而改變.
4. 若真是那麼 time critical, 建議用一個 hardware timer, 將其寫成 installable isr, 在 driver 中將資料準備好, 在 iisr 中將資料的每個 bit 送出…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 WinCE 下是沒有 us 等級的 delay function.
2. Sleep(X) 只能保證最短 delay X ms, 沒法保證一定是剛好是 X ms (與 thread priority 有關).
3. 用一個 for loop 做 delay, 建議在 loop 中加讀取 io 的程式碼, 它的 delay 時間較不會隨最佳化或是 core clock 變更而改變.
4. 若真是那麼 time critical, 建議用一個 hardware timer, 將其寫成 installable isr, 在 driver 中將資料準備好, …
顶这个

网友:
怎么下在不了啊

网友:
可以参考LINUX下的实现(计算bogomips),或者用PWM TIMER

网友:
直接自己做一个得了,还不用那么麻烦!只要找个示波器测一下就得了,即稳定有准确!

网友:
直接自己做一个得了,还不用那么麻烦!只要找个示波器测一下就得了,即稳定有准确

网友:
其实这样的解决也不好说

网友:
如果有个定时器:
settimer(0);
while(gettimer() < xxx);

就可以了
很多嵌入式系统都不止一个定时器

网友:
http://www.erbiano.cn

网友:
我来赚取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有些芯片既不是IIC控制方式,也不是SPI方式,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样编写WinCE驱动呢。这样我就需要一个uS级的延时,当然延时时间太长和太短都不行。

像这种情况个人觉得可以直接用for循环消耗cpu时间.

网友:
sleep()函数在上位机上都无法确保1ms的精度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G:
//****************************************************************************
// DelayInuSec
//****************************************************************************
// Delay a certain number of microseconds.
//
//
//
void DelayInuSec(DWORD uS)
{
    DWORD passed, startTime;

    startTime= *TIM_DEBUGVALUELOW;
    passed=0;

    //
    // Get stuck in this …

如果是us级别的这个应该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
Study

Win32API Sleep(1) 是精确不到1ms的

网友:
不知这个 select 行不

select
The select function determines the status of one or more sockets, waiting if necessary,
to perform synchronous I/O.

int select(
  int nfds,
  fd_set* readfds,
  fd_set* writefds,
  fd_set* exceptfds,
  const struct timeval* timeout
);

Parameters
nfds
[in] Ignored. The nfds parameter is included only for compatibility with Berkeley sockets.
readfds
[in, out] Optional pointer to a set of sockets to be checked for readability.
writefds
[in, out] Optional pointer to a set of sockets to be checked for writability.
exceptfds
[in, out] Optional pointer to a set of sockets to be checked for errors.
timeout
[in] Maximum time for select to wait, provided in the form of a TIMEVAL structure.
Set the timeout parameter to null for blocking operations.
Return Value
The select function returns the total number of socket handles that are ready and
contained in the fd_set structures, zero if the time limit expired, or SOCKET_ERROR
if an error occurred. If the return value is SOCKET_ERROR, WSAGetLastError can be used
to retrieve a specific error code.

timeval
The timeval structure is used to specify time values. I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 (BSD) file Time.h.

typedef struct timeval {  long tv_sec;  long tv_usec;
} timeval;
Members
tv_sec
Time value, in seconds.
tv_usec
Time value, in microseconds.

网友:
CE非RTOS,uS下不能实现,mS还勉强ok,当然接管全部内核资源的方法除外,但此时CE已没多大可用性

网友I(2009-06-11):
对I/O进行操作,写一个延时函数。拉低拉高,再拿示波器去测量,看延时的时间是多少,如果没到2US,调整你的延时函数,直到用示波器测量的时间为2US。不知道这个方法怎么样。

网友J:
一般都有一个时间计数器吧?直接不停读它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K:
学习了!一般都有一个时间计数器吧?直接不停读它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L(2009-08-08):
诚聘winCE软件工程师
我司是专业上网本、UMPC、MID方案设计公司,因项目需要现诚聘winCE精英。
职务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
1年以上winCE软件开发经验;
熟悉winCE6.0系统定制开发者优先;
熟悉三星6410方案者优先;
待遇面谈,看工作经验5K-10K;
联系人:李生
电话:0755-26972802
QQ:68848678
工作地址:深圳南山科技园

网友M(2009-11-03):
建议建立一个isr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