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F:\WINCE420\public\common\sdk\lib\ARMV4I

楼主:
在编译一个网卡驱动时出现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F:\WINCE420\public\common\sdk\lib\ARMV4I\retail\ndis.lib',我到这个目录下找找不到这个文件

SOURCES文件:

DM9CE_SOURCENAME=DM9000
DM9CE_TARGET=DM9ISA

#PERF_TEST=0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NAME=$(DM9CE_TARGET)
TARGETTYPE=DYNLINK
TARGETDEFNAME=$(TARGETNAME)
DEFFILE=$(TARGETNAME).def

DLLENTRY=DllEntry

TARGETLIBS=$(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

SOURCELIBS=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drvlib.lib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ndis.lib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DEPPATH)\cspddk.lib

INCLUDES=..\..\INC;$(_COMMONDDKROOT)\inc;$(INCLUDES)

CDEFINES=$(CDEFINES) -DNDIS_MINIPORT_DRIVER -D$(DM9CE_SOURCENAME)  -DNDIS40_MINIPORT -D_WIN32_WCE=$(CEVERSION) -DUNDER_CE=$(CEVERSION) -D"UNICODE" -DIMPL_DEVICE_ISR -DIMPL_PRELOAD
CDEFINES= $(CDEFINES) -DXSC1

SOURCES= \
  wince.c \
  common.cpp \
  driver.cpp \
  device.cpp \
  $(DM9CE_SOURCENAME).cpp \

网友A:
工程里未包含NDIS组件?添加组件,sysgen

网友:
直接把驱动屏蔽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里未包含NDIS组件?添加组件,sysgen

可是我发现驱动指向的目录是COMMON下的,并不是工程里的,这个应该是安装好PB就存在的吧
还有我发现E:\WINCE420\PUBLIC\120\WINCE420\ep931x\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下有NDIS.LIB
但是我拷贝过去后再编译又会出现很多其他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里未包含NDIS组件?添加组件,sysgen

同意

网友:
我感觉是NDIS没有被编译出来。建议重新blddemo一下。

网友:
可能是NDIS组件没有添加吧

网友:
LZ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种情况。我是在release模式下能正常编译。在debug就是报跟你一样的错。。。

网友:
LZ可以到ndis.lib的COMMON所在的文件夹直接BUILD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