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的处理方法? & 多线程处理?

楼主:
我的程序需要实现这样的功能。系统由 arm + 51单片机实现。arm做主处理器
1.arm通过串口发送一串字符比如“123456”
2.51单片机接收到这个字符串“123456”后,发送一个相应字符,比如是“5”
3.arm接受到这个“5”后就确认发送成功。否则继续发送字符串“123456”

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
LZ,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按你说的做,基本的串口通讯.

网友:
问题是我发送完了一后,怎么知道51单片机发没法,什么时候发完了,用什么方法实现啊

网友:
今天没用多线程,写了一个,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一接受主程序就进了死循环了,除非接受到字节。才能执行其他功能。
while(1)
        {
                Sleep(10000);
                if (WaitCommEvent(m_hComm,&evtMask,0))
                {
                        SetCommMask(m_hComm, EV_RXCHAR | EV_CTS | EV_DSR );

                        //表示串口收到字符
                        if (evtMask & EV_RXCHAR)
                        {

                                ClearCommError(m_hComm,&dwReadErrors,&cmState);
                                willReadLen = cmState.cbInQue;
                                if (willReadLen <= 0)
                                {
                                        continue;
                                }

                                readBuf = new BYTE;
                                ReadFile(m_hComm, &readBuf, 6, &actualReadLen,0);

                                //如果读取的数据大于0,
                                if (actualReadLen>0)
                                {

                                        TRACE(L"read success");
                                        break;
                                }
                        }
                }

网友:
网上找找吧,关于串口通讯的例子一大把

用线程接收是要实现的.还是超时机制.

网友:
呵呵,把代码格式整理下,让我们看的舒服点嘛

网友A:
串口接收到数据难道就不会触发消息吗?那对应的响应函数是什么

网友:
刚看到问题
还以为只是裸机的串口通讯呢
题目的写的不明了
原来是带系统的

网友:
对于底层驱动,收到数据会产生中断,至于应用层如何处理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接收到数据难道就不会触发消息吗?那对应的响应函数是什么

你单独开一个线程,来监测串口有没有数据送来
主窗口有一个回调函数
由于该回调函数在读线程中工作
所以这里接收到的数据通过Windows消息转发给主窗口

这个消息要由你自己来定义
先定义消息常量
然后添加自定义消息处理函数
之后要记得将消息与函数关联起来
用ON_MESSAGE

最终在主窗口中的自定义消息处理函数来完成对接收数据的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接收到数据难道就不会触发消息吗?那对应的响应函数是什么

你单独开一个线程,来监测串口有没有数据送来
主窗口有一个回调函数
由于该回调函数在读线程中工作
所以这里接收到的数据通过Windows消息转发给主窗口

这个消息要由你自己来定义
先定义消息常量
然后添加自定义消息处理函数
之后要记得将消息与函数关联起来
用ON_MESSAGE

最终在主窗口中的自定义消息处理函数来完成对接收数据的处理。

讲解得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同志们,效率真高。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