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7022B问题

楼主(2009-09-15):
ATT7022B问题
ATT7022B
读功率寄存器,为什么在不加电流电压的时候会出现功率参数为负
而读REVP脚却一直是低电平
寄存器

网友A:
用7022C吧,有分次谐波啊

网友B:
这个目前ATT7022B或C及ADE7758都存在该问题,只能通过软件来屏蔽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