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上网上不了?急····谢谢解答···

楼主(2010-01-25):
无线上网上不了?急····谢谢解答···
为什么我的笔记本无线上网在我隔壁的房间就能上,在自己房间怎么就上不了了呢?急····谢谢解答···
笔记本
无线上网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是不是你同学的地方离无线路由器(WLAN)距离更近,你稍微远点。
这个是由于无线路由器(WLAN)的功率有限,覆盖区域有限,其实就是信号强度有限,更科学就是有效信号强度有限。从而导致你的信号强度不够,上不了,我以前就是。
另外如果他们都不上,我偶尔也能上。

网友B:
主要原因就是你的距离太远了,无线上网的距离就几十米,所有即使是隔壁能上,你也未必能上。没有好的办法,只能移动你的笔记本到可能距离更近的地方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