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datagridview控件

楼主(2010-06-28):
两个datagridview控件
急! 各位高手,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有两个datagridview控件,分别绑定数据,但现在要把他们放在一个控件里面,就如容器,他说点第一个按钮的时候,其中一个datagridview显示,点第二个按钮的时候另一个datagridview显示,就是根据不同情况显示不同的数据源控件,把他们放在一块,我不知道用哪个控件好,有哪位用过,请给点意见,谢谢!
数据源
我不知道

网友A:
可以不用容器控件,直接hide datagrid控件就OK啦

网友B:
汗,看不懂说的啥…